[家电] 拆个塔扇的摇头电机简单说下工作原理

楼主(2019-09-19):
家里塔扇摇头电机坏了,严重磨损,拆了看看。

这个还算不错的了,但是也没挺过两个夏天。

参数很难拍清,大概3转每分钟,3.5w, 属爪极式交流同步减速电机。

反面

拆开,输出主轴金属。

严重磨损

里面的减速齿轮

俩尼龙,一个金属。

转子齿轮尼龙也严重磨损

看看这个,磨的还剩一半。

拆下定子上盖,内部一个转子磁铁,上盖上分布着一些磁极。

下盖定子磁极

内部的线圈

由于是交流供电,瞬时极性就是上n下s,或上s下n交替。

线圈放里面,下面的定子所有的磁极都会被瞬时磁化成n极或s极,上盖磁极则和下盖相反。

这样合在一起,就会形成n s交错的磁场

这个是转子磁铁,和喇叭的有所不同,并非上下n s 极,而是如下图n s 交错磁极,把它放入上图磁场中,就会旋转起来。转速取决于极数和电源频率。

普通爪极式交流同步电机一般无定向性,启动转向随机,家用微风吊扇也属于爪极式,结构大同小异,靠弹簧惯性机械定向。
摇头电机也有定向和不定向的,这个是定向的,定向原理,看下图,上盖磁极是不等距磁极,宽窄交错排列,启动时候宽磁极磁性较大,转子受宽磁极牵引力大于窄磁极,于是强制在一个方向转动。

此贴结束,谢谢观赏~

网友A:
你这使用量真高,齿轮轴都快磨没了

网友B:
磨成这样平时噪音很大吧

网友C:
赶紧提个板凳来听大婶讲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使用量真高,齿轮轴都快磨没了

其实就是正常使用,主要是塔扇的重量对于这个电机太重量,负荷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磨成这样平时噪音很大吧

嗯 晚上跟闹鬼似的~

网友D:
赶紧淘几个滚针轴承  来折腾D上去继续用

网友E:
可以换个新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赶紧提个板凳来听大婶讲课

元首来了热烈欢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赶紧淘几个滚针轴承  来折腾D上去继续用

对 说干就干~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换个新电机了

哈哈 已经买了一个换上了~

网友:
看来轴的负荷大了,磨损严重

网友F:
这开机是用来解闷的吧……

网友:
线圈和磁石可以留着,线圈可以配合磁钢和LED试验发电现象。磁石可以吸螺丝钉。

网友G:
线圈留着吧,看线挺细的应该是铜线,买的电机多半是铝线,没准哪天坏了还能换上。

网友H:
看起来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开机是用来解闷的吧……

嘿嘿 解闷解闷~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线圈留着吧,看线挺细的应该是铜线,买的电机多半是铝线,没准哪天坏了还能换上。 ...

嗯嗯留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起来挺不错的。

嘿嘿还行~

网友:
原理介绍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