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华为小天鹅蓝牙音箱

楼主(2019-09-19):
触摸开关树脂层的设计,里面黑色的貌似是绝缘:
触摸开关的外观:

主控芯片是一块8052,具体型号是:WELTREND WT51F516;十多块钱;

主控芯片上的字太小了,拍不清:

4欧姆5W的喇叭:

4.2V DC 锂电池:

功放

蓝牙芯片+存储芯片:

网友A:
电路板做工挺规整的。只是这么小也出不了啥好声音吧

网友:
从哪开拆的?我有一个一直想拆开  没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做工挺规整的。只是这么小也出不了啥好声音吧

听个响还是可以呢....

楼主:
听音乐还是挺顺耳的!价格99RMB。

网友B:
看到你这个玩意儿触摸面板,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比如一根10厘米长的电阻,两头都接在电路上,电阻是裸露的,我用手指摸电阻的 3厘米处,5厘米处,7厘米处,能不能是电路识别到我摸的是哪一段,从而实现对电路其它芯片的控制! 异想天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你这个玩意儿触摸面板,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比如一根10厘米长的电阻,两头都接在电路上,电阻是裸露 ...

这个我说不好,目前触摸开关比较常用的是电容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