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穿戴] 没有电波信号?用手机给电波表发送授时电波!

楼主(2019-09-19):
买了电波表的用户最担心的问题就是怕手表收不到授时信号,这样自动校时功能就成为摆设了。有位同样困扰的程序员就开发了一款电波表对时软件。

在苹果应用中心搜索,发现两款电波表对时软件,另外一款“电波表对时”APP需要12元购买,先PASS掉

电波授时中心APP介绍

手机喇叭发送对时电波原理:

看完我还是不太明白,不过能第一个想到此方法的人很聪明。

下载完后打开APP,界面很简洁,没有多余的功能

简单的使用方法

因为是免费试用APP,每次打开都会弹出广告界面,让你升级收费版,关闭弹窗后APP可以继续使用。可能还会强制你评价,另外免费版的发波功率会小一些。收费版的还有一些附加功能,但是我们只要免费版基本的发送授时信号就可以。

开始授时:

0、地点:接收不到授时信号的室内环境
1、先将手机音量调整到最高;(免费版的发波功率/声音比收费版的小)
2、点击“校时”按钮,倒计时20秒后开始发送授时电波,产生电波时手机喇叭会发出刺耳的高频声音;
3、将手表调到强制接收授时电波状态,并靠近手机扬声器,耐心等待几分钟。

电波授时中。。。。。

手表提示“GET”,表明授时接收成功,时间为晚上7点37分

关于此款卡西欧手表的操作方法,请参考这篇文章: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704
西铁城H145光动能电波手表手动对时操作方法: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478

对于无法接收到河南商丘电波的地区用户是个不错的选择。

更新:
今天发现苹果应用商店又多了两款模拟电波授时软件,都支持6局电波:

1、电波表对时工具,可以免费试用,实际测试可以免费使用10几次,之后需要付费12元成为专业版才能使用。

2、专业电波表授时对时工具,需要付费6元购买

网友A:
看帖子内容,app应该是用耳机线作为发射天线的吧,lz这样直接用喇叭对着表,授时成功可能和app没啥关系?

网友:
牛啊,这是真的牛

网友:
网路传播有延时,不过也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帖子内容,app应该是用耳机线作为发射天线的吧,lz这样直接用喇叭对着表,授时成功可能和app没啥关系? ...

反复对比测试过多次了,不需要外接耳机,证明可行。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

网友B:
那个收费不考虑是对的,几乎没用,我买过那个电波表对时,后来又找App Store退款了,

推荐《JJY Simulator》,完全免费无内购,缺点就是要把手表的时区调到东京,对好时后再调回来,其他的操作用法一样
,另外这个软件也有安卓的版本,但是要在谷歌play商店去下,我在别的论坛下的都打不开

网友:
虽然没这么高级的手表也是学了一招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收费不考虑是对的,几乎没用,我买过那个电波表对时,后来又找App Store退款了,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收费不考虑是对的,几乎没用,我买过那个电波表对时,后来又找App Store退款了,

经过几天测试,这款“电波授时中心”APP可以免费使用,也不需要调整手表的时区,值得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几天测试,这款“电波授时中心”APP可以免费使用,也不需要调整手表的时区,值得推荐。 ...

只是六局不需要,直接点与手表一致的国区的时区电波模拟就可以了,三局、五局同样的也要切换基本时区去电波校准时间(带GMT功能的可以将第二时区设定成北京时间,忽略掉这个缺点,手动对时和六局的无异),手机那也要切换到日区或者美区的
值得推荐是值得推荐,但这软件是IOS平台的,得iPhone、iPad用户才行,《JJY Simulator》优势是全平台的,甚至包含了PC和WP(安装XAP得越狱),还有个《BPC电波对时》也还行,只是成功率略低

网友:
好用,试过了

网友:
我买的收费的那个,好用,有多国制式。使用发现要远离无线路由器,最好是关掉

网友(2019-12-13):
引用 网友A:
看帖子内容,app应该是用耳机线作为发射天线的吧,lz这样直接用喇叭对着表,授时成功可能和app没啥关系? ...

他的原理不是用天线发射,而是用手机扬声器里面的信号发出的电磁场……靠近一点理论上应该可以

网友:
发射的时间是19:38,你所谓成功后的时间是7:37,你是在逗我吧

网友(2021-03-01):
利害了,优秀的创意软件

网友:
之前看过,好像用电脑音箱也行。不过我这里用不上,能收到两局波

网友(2021-10-04):
我的是西铁成、收波成功后时间正确、可日期快了3天不知道是什么原因、4号收波成功日期更新后显示7号、然后又试了几次还是这样、不知道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