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12V 1A小电源

楼主(2019-09-19):
拆个12V 1A小电源

还有编号

标签

插头是铜的

做工还阔以

背面元件也不少

NTC

EMI

安规电容

保险丝

管理IC

817

变压器

输出电感

输出电容

高压整流桥在背面

输出整流也在背面

完多谢支持!

网友:
很不错的做工

网友:
看外壳铭牌就能看出来是个正经货,果不其然。

网友A:
做工不错!给路由器用挺好的。

网友:
肉多,不错的电源

网友:
很正的货啊 不错支持

网友:
正规产品不错,不像现在有些缩水的

网友:
共进的,可以可以

网友:
做工不错,不过有来的QC2快充电源配合触发器,也可以输出12V电压和1.5A电流。

网友B:
我收了一个5V 40A的电源, NTC是5D-15的,NTC外面黑色的都掉光了,我换了个5D-13的,不知道是不是没装好外壳,电源叽叽叫。没办法把没保护的5D-15装回去,又没事了,能工作。就是输出的4个10V3300uf的电容爆了三个。换成16V3300uf的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工不错!给路由器用挺好的。

这就是光猫或者电视盒的

网友:
看起来挺不错的。

网友:
这电源是正品,看着赏心悦目。

网友:
共进电子代工的产品还不错,那个EMI电感是砸坏的还是本来就歪腿的?

网友:
共进代工的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收了一个5V 40A的电源, NTC是5D-15的,NTC外面黑色的都掉光了,我换了个5D-13的,不知道是不是没装好外 ...

电容换容量一样的耐压高点没事,不低于原来的就行了,5D-13最大稳态电流是4A,15是6A,200W电源按理用13应该没事,原来的NTC是炸裂了还是外皮掉漆?如果是掉漆的话可以不管它,炸裂了的话应该不能用了。

网友:
这小电源,很有良心!NTC,保险,光耦,EMI,输出滤波电感都有了!良心大大的有!超出打赏额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