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睿登数控电源模块测试,就是低压偏差大了点

楼主(2019-09-19):
这个进水的电源模块是1块钱+7块钱快递费撸的
锈迹主要在按键和输入输出接线柱上

测试一下,心里有个数
输出关闭,0电压

设置0.1V输出,实际输出0.033V

设置0.5,输出0.445

貌似差不多都是偏小几十mV

2V

4V

6V

8V

输入10V,最多输出8.8V

21V输入时,最大输出19.2V

再看下高输出的电压偏差

只差20~30mV了

这里测啥,记不到了

这里好像是调电压时测输出

貌似没跟着变

楼下还有点

楼主:
输出电压可以记忆

上电就是之前设置的电压

空载用USB测试仪的测试结果和万用表差不多

调成5V,带载测试
懒得用电子负载了,直接用电阻

1A(5欧)测试

2A(5欧//5欧),压降特别大

输出端高点,估计是2A有点超上限了

测试发现差不多全电压均偏小几十mV,随输出电压升高,偏差越小,所以低压时误差比较明显
没仔细研究,估计是D/A的偏差

网友A:
平时用用可以了

网友:
算运费几块钱?

网友B:
元首,把这玩意集成到你台灯里去。。。

网友C:
一般用用没问题

网友:
你这个应该处理的,购买页面好像有说是进水代处理的
不过因为表头的原因,全新的压差也不小,只能用在要求不高的场合

网友:
这个回来要处理下。另外麻烦楼主这衔接来个

网友:
好东西呀,价格便宜。。

网友:
连接呢?这个价位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时用用可以了

打算装壳做个小电源,固定、移动都可以

网友:
看模块显示还是5V,接线柱、夹子处还有压降

楼主:
江浙沪应该只要5块,偶这边是7块,你那边估计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电压可以记忆

谢谢分享~~~
电压显示偏差,主要还是板载电压表精度的问题,
非线性的数值,仅供参考。

网友:
好像XL2596有过流保护,到限流的时候电压会拉低。LM2596原装进口也有保护,但是山寨的没保护,过流后直通输出然后烧芯片。

网友:
买了两个,可以精密(0.1v)调压,可以自动储存设定的调压值,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元首,把这玩意集成到你台灯里去。。。

这是要改数控调光的节奏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电压可以记忆

看起来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用用没问题

是的电压、电流都差不多了

网友:
到是不贵,不让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