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内行帮掌掌眼这个施耐德接触器真假

楼主(2019-09-19):
公司买控制柜,大多数元件施耐德。但使用场地的问题遭遇硫化氢腐蚀。裸露铜线都很快腐蚀断掉,接触器触点也挂了很多。
镀锡镀锌的问题不大,其他材质腐蚀很厉害,特别是含铜含银的金属。
虽然这个事故是非元器件原因导致,但想证实一下这批元器件真假。
从外观看看不出来,网上说的外观鉴定都是真,标签验证码官网也通过。
图在下面。

网友A:
这个时施耐德低端系列接触器,既然明知是腐蚀气体导致氧化何不在配电柜上做文章 搞一个全密封柜冷空调配电柜 或者配电柜远离辐射气体

网友:
看上去象真的!!!

网友:
这个看不出来,接触器技术含量不高。假的也能做的和真的一模一样。

网友B:
注塑和标签看起来很真,触点和线圈看起又很假,也许就如楼上所说的吧,即使是真的也是低端货。

网友C:
真的、低端货,¥40左右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的、低端货,¥40左右一个

ok,低端我知道,本来就是能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时施耐德低端系列接触器,既然明知是腐蚀气体导致氧化何不在配电柜上做文章 搞一个全密封柜冷空调配电 ...

腐蚀性气体是个意外,这个事先没预料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塑和标签看起来很真,触点和线圈看起又很假,也许就如楼上所说的吧,即使是真的也是低端货。 ...

本来就是买的低端,给下家的钱也就是只能做低端的钱。品牌是上家要求的,只要是正品也算符合条件了。

网友:
施耐德低端货就这样

网友:
正品,代理商路过。
建议LC1D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