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写了一个电脑版微信的dat图片转换器

楼主(2019-09-19):
9/21更新新版本(解决win10需要安装.net3.5问题),key可以选择填写,jpg格式可以不填写key直接转换,转换后格式不对的可手动计算key后转换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iBBgWrP-YeL7CxiGXFNfJw 提取码: fa1e
------------------------------------------------------------------------------------------------------------------------------------------------
更新新版本,不用手动计算key,可直接选择文件或目录转换。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mTLT9OChiHQEvmhLj_W0hw 提取码: 3zp9
-----------------------------------------------------------------------------------------------------------------------------------------------

电脑版本的微信接受到的图片都保存在\FileStorage\Image目录下,但是图片不能直接打开,修改扩展名打开后也无法正常显示。后来了解到图片是异或加密了,做了个小工具来转换一下

1.想解密也比较简单,因为图片大部分都是.jpg的格式,.jpg文件开头是FFD8 ,我的微信里是FFDA,用这两个数去做一下异或运算就能得到key
下面是普通jpg文件

微信加密文件

2.打开电脑的计算器,先用16进制计算出结果,最后把结果转10进制

3.把计算后的结果填写到小工具的key处,选择文件或者目录转换

4.最后是转换结果

工具下载: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U-zSmZSxhx1VHYNUHeWn2w 提取码: 9git

网友:
卧槽还有这样的操作

网友A:
哥们,这第一步的异或操作是不是也可以在你的程序里自动完成?那不就更方便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这第一步的异或操作是不是也可以在你的程序里自动完成?那不就更方便了么? ...

可以,昨天懒的做就没写进去  直接放外面了

网友:
没看懂怎么用,直接用工具完成吧

网友:
楼主好研究,发现了微信的小秘密,不过下一版本换个密钥就不行了。

网友B:
可以先提取微信的默认路径,直接放置在“打开目录”处,另外转换完大部分可用了,小部分格式不对,原因不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昨天懒的做就没写进去  直接放外面了

非常棒!!!
文件名也自动生成原文件名+.jpg就好了。

网友:
我落后了,这种操作不知啊
不过,电脑版的微信图片我觉得是直接就可以打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提取微信的默认路径,直接放置在“打开目录”处,另外转换完大部分可用了,小部分格式不对,原因不明 ...

我當時轉換圖片是因為我C盤滿了,所以我要把圖片轉換到別的路徑下,如果要放在當前路徑自己選擇一下就好了,沒有這個選項如果C盤沒空間就轉換不出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提取微信的默认路径,直接放置在“打开目录”处,另外转换完大部分可用了,小部分格式不对,原因不明 ...

小部分格式不對因為我只做了jpg的頭文件異或,gif或者png的都沒弄,你這個小部分不能轉換出來就是這個原因,你可以用我原先的版本自己算出png的key來就可以轉換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棒!!!
文件名也自动生成原文件名+.jpg就好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當時轉換圖片是因為我C盤滿了,所以我要把圖片轉換到別的路徑下,如果要放在當前路徑自己選擇一下就好 ...

win7及以上可以试试这个,直接把一个路径重定向到另外一个盘的指定路径,360之类的C盘搬家也是用的这个办法,但不能对系统文件使用。
先搜索出你WeChat File在C盘的路径,记住(复制)这个路径到记事本之类的程序备用
然后把原来WeChat Files这个目录剪切(移动)到其他地方,比如D:\下面,当然电脑版微信要先关掉
然后
cmd管理员权限的命令行下
cd /d "C:\Users\你的windows登录用户名\Documents\" (此处即为上面记住的路径,不同操作系统,不同软件版本都可能有不同)
mklink /d /j "WeChat Files" "D:\WeChat Files"
你会发现WeChat Files路径上会出现一个类似快捷方式的东西,但这不是快捷方式,而是NTFS软链接
打开微信你会发现一切正常,但实际文件的存放路径已经变成D盘了
仅供参考,当然感谢楼主的工具,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这种程序就会被封掉了……

网友:
相当厉害,电脑上wx实在恶心,不如qq好用

网友:
大神!会做安卓APP软件吗?简单的几个计算公式

网友C:
我从下载下来怎么提示有木马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9-11-15):
引用 网友C:
我从下载下来怎么提示有木马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HEUR/Malware.QVM03.Gen木马是360专有的误报!!!,大家可以安心使用,添加信任。用Microsoft Visual Studio 编写的程序大多会被360安全卫士、360杀毒软件认做是HEUR/Malware.QVM03.Gen木马,并加入云查杀。

QVM全称是Qihoo Virtual Machine(即奇虎虚拟机),类似金山的蓝芯II,是360在云端的鉴定器。

当查杀病毒时,如果文件不在白名单之列,同时其他鉴定器也不能完全判断安全时,就是QVM发威的时候。所以,当查到病毒名为Malware.QVMXX.GEN时(XX为00到40任一数字,代表不同型号的QVM鉴定器,其中编号20出现频率最大),就是QVM鉴定出来的结果。

当然,不可避免QVM是有误杀的(而且误杀比较多,估计也是360不愿意宣传的原因),但是病毒名只有Malware.QVM.GEN,这并不是标准的命名方式,只能说明是QVM鉴定出来的结果而已。

网友(2020-01-01):
更新新版本,实在是太NB,大佬

网友:
特地注册上来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