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熊猫T09收音机拆机大图

楼主(2019-09-19):
奉太后旨意买一个插卡收音机,上网搜了搜,觉得熊猫T09挺 合适太后用的,搜不到拆机图,看见价格也便宜,于是入手了1台,为了方便有需要的人,到手即拆,拍图大给家欣赏

拆了之后,发现收音是用KT0936M,不是传统的PVC调台+鉴频电路,而 是压控调台+数字低中频电路,明显挂羊头卖狗肉。
另外,变压器整流之后有8.2V,但功率很小,如果要加装锂电池充电电路,要用独立外接电源独电。否则,可能在充电时变压器过热,后果不堪设想。
没有内置保验丝,不知变压器内部是否有过热保护,想想销售价格,感觉有过热保护的可能性很低。
最后奉上KT0936M原理图,方便大家了解或维修。

因为电池窒很大,我计划画一块锂电充电+过放电保护电路的板子放在电池窒。预留的红黑线就是接电池电压输出。板子就放在这个位置,其它并联电池位会并联几个聚合物电池,,从电池窒保护盖开孔外接USB充电。方便太后户外听歌

网友:
现在全都数字化了,外形是传统的里面也都是DSP

网友A:
现在这熊猫属于什么来路? 和之前咯个熊猫品牌有一点关系吗?

网友:
什么年代,还用1号电池,起码BL5C或18650。

网友:
介个。。。

线圈离喇叭那么近,
不容易干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熊猫属于什么来路? 和之前咯个熊猫品牌有一点关系吗?

此猫非彼猫。公司不同,要说关系,就是中文名笔画相同而已

网友:
全文没有一张正脸图吧,这个品牌估计论为山寨了吧~

想当年我们家黑白电视 还是熊猫牌的!

网友:
论坛推荐入了一个乐庭,还不错。

网友:
熊猫不便宜啊

网友:
熊猫的也凑合。家里有一个用了有几年了前些日子坏了

网友:
直接用18650,可以节省空间,还可以充电

网友(2019-11-08):
老款收音机,现在都用18650了,可以充电的了

网友:
中波用磁棒较粗,中波灵敏度应该不错,大口径喇叭,音质应该也可以吧。本想入手买一台的。

网友(2020-05-23):
老熊猫 情怀货

网友:
磁棒很大啊,中波效果应该还不错。
这个压控调谐电位器嘛,就不好说了,本来用的机械拉线结构调谐准确度就不够高,再加上调谐电位器设计不好的话灵敏度太高,在接收短波电台时可能稍微碰一下调谐轮就跑台了。
变压器的确不大,但可以小电流充电啊,不必刻意追求大电流吧?

网友(2020-12-05):
我2015年170在京东给老丈人买了一台,今天告诉我说,坏了,没有声音了,准备拆开看看能修好不,

网友(2021-08-31):
请问怎么拆下来开关呢,音量调节坏了

网友(2022-03-14):
现代的DSP收音机,技术进步要能接受。不过看新机价格,功能过于简单,性价比很不高啊。

网友(2022-05-23):
看做工还是不错的,反正也不贵,管他什么猫,能听就是好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