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个保养电动工具够格吗?

楼主(2019-09-19):
不知粘度是否合适

网友:
这个最好不要给电动工具使用,稠度低不说,还带有腐蚀性。

网友:
美孚XHP50啊

网友:
可以的  字数补丁

网友:
这个一般 高速轴承不适合

网友A:
电动工具种类较多.
比如:电锤,角磨机,电钻,锂电钻,起子机,4v起子机
这些工具的转速不同,齿轮或者其他工件间的压力不同, 工作温度也不一样,外壳密封程度不同
所以,严格来说对于润滑油的要求也不一样.

比如电锤, 一般工作要求是30秒工作,90秒休息,但一般人不会这么干,时间就是金钱.
所以大部分电锤都会超过手册负荷工作, 温度很高,甚至气缸温度可能可以超过100度,甚至120度.

角磨机工作温度同样很高,变速过后1万多转,可能转子速度有2-4万转.伞齿接触面的温度可想而知.

4v起子机的工作温度就较低,行星齿轮过后的最终速度可能200转的样子.

一般来说,普通人没这条件这么讲究,都是用黄油,甚至不知道自己加的是什么黄油.
稍微讲究点的,会黄油中兑机油来调节粘稠度的.

再讲究的会使用高温黄油,并讲究黄油标号按要求添加的.

一般我都是 用二硫化钼(或者高温蓝色黄油)勾兑全合成机油来加注的.

比如重型电锤,我就比较偷懒.
一般都是首次加足二硫化钼兑机油,后续加油都只加全合成机油.
存放的时候,头朝下,一般就不会漏油.
使用之前,将电锤几个方向都朝下一次,让所有地方都过过油在工作.这样可以延长电锤寿命.
机油比较希,部分会随气缸流出,正好可以润滑钻头柄,这样就不用每次上钻头的时候再柄上沾黄油了.
只不过最好每次卸下钻头的时候,都用餐巾纸将手柄坑槽内的油脂和油泥擦干净,避免更多的灰尘进入气缸.
如果使用频率非常高,最好半个月加一次机油,一年加一次黄油.

网友B:
我买的新电锤,厂家说明是插批头时要给批头底部抹点油,不理解,

国产电锤都有开口加润滑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动工具种类较多.
比如:电锤,角磨机,电钻,锂电钻,起子机,4v起子机
这些工具的转速不同,齿轮或者其他工件间 ...

润滑脂加机油不可取 会破坏了了基础油和稠化剂的平衡 导致析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新电锤,厂家说明是插批头时要给批头底部抹点油,不理解,

国产电锤都有开口加润滑油,

只有圆柄的电锤需要 保护夹头里面的两条键条 钻头在里面是活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只有圆柄的电锤需要 保护夹头里面的两条键条 钻头在里面是活动的

方柄一样要润滑的 买电锤一般会送一小罐黄油用于润滑钻头手柄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润滑脂加机油不可取 会破坏了了基础油和稠化剂的平衡 导致析油

即便是黄油,一样会渗油。高温下黄油会液化。而且轻型电锤的黄油一般都很稀。重型的直接加机油,每次少加,经常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柄一样要润滑的 买电锤一般会送一小罐黄油用于润滑钻头手柄的。

不是的 方柄是给齿轮箱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即便是黄油,一样会渗油。高温下黄油会液化。而且轻型电锤的黄油一般都很稀。重型的直接加机油,每次少加 ...

黄油高温液化就废了的 说明书里面都说不能加热润滑脂  牧田的气缸油也不是很稀的 气缸油的特点是 耐高温 不腐蚀密封圈  喜利得 日立 重型电锤电镐 是直接泡在机油里面的 一个机油润滑比润滑脂好 一个冷却能力强 你全说反了

网友:
博世漏油是为啥。电锤存放方向有啥要求。为啥电锤冬天要预热下。黄油高温变稀是正常的。
方柄电锤夹头和圆柄的并无本质区别,键槽和弹珠都是要润滑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黄油高温液化就废了的 说明书里面都说不能加热润滑脂  牧田的气缸油也不是很稀的 气缸油的特点是 耐高温  ...

不能加热润滑脂,为何要加热润滑脂。电锤工作的温度算加热吗。
即便气缸油和齿轮油不一样,谁会去。拆这么干净保养。真正干活的人一个月加一次油,如果。真的每次拆干净了加油不但寿命不会增加,反而因为装配问题寿命缩短。并且即便气缸油和齿轮油不通用,在运行过程中也不能保证能隔离,实际上最后都是。一团油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能加热润滑脂,为何要加热润滑脂。电锤工作的温度算加热吗。
即便气缸油和齿轮油不一样,谁会去。拆这 ...

是你自己说黄油会液化的 合格的黄油都不能在工作温度液化的 还有 为什么一个月加黄油 那是没冲击力了 连杆电锤不加黄油很快就没冲击力 摇摆杆就没有这个问题  相对隔离  牧田 喜利得 都有相应的气缸油 还有你学习下  黄油的稠化剂 网格结构 析油原理

网友(2019-12-16):
引用 网友C:
黄油高温液化就废了的 说明书里面都说不能加热润滑脂  牧田的气缸油也不是很稀的 气缸油的特点是 耐高温  ...

解答很专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你自己说黄油会液化的 合格的黄油都不能在工作温度液化的 还有 为什么一个月加黄油 那是没冲击力了 连 ...

基本上,你说得很明白了,气缸油要对橡胶O圈有亲和性 ,不能有明显的腐蚀性,耐温度 100多度即可,齿轮油就是粘度要控制下,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