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东菱面包机电饭煲通电一段时间,短路

楼主(2019-09-19):
好久没有使用,最近用了一下,通电一段时间后,短路,电路板也没发黑。
面包机可以正常使用,不能用加热,加热一段时间后会短路。

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我家有一个当和面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有一个当和面机用

是,现在就只能和面了

网友:
可控硅坏了?或者继电器,都拆下来测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