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如何制作手机蓝牙遥控蓝牙接收模块?

楼主(2019-09-19):
前段时间在网上看见有朋友搞的蓝牙接收开关电路图,如图

于是有了兴趣上网买了几块蓝牙SPP-CA接收模块,如图,

一切也照上述电路图焊好了,虽然用手机也能配对SPP-CA模块了。如图

可是就是不懂如何在手机搞一个APP的控制画面出遥控“手机蓝牙遥控开关”的界面。

由于本人对这一窍不通,玩这个纯粹兴趣,望懂行的朋友不吝赐教!

网友A:
好神奇的样子,蓝牙的串口不接单片机串口,

网友:
我就想知道电视的蓝牙遥控器能不能搞成单独按钮的

网友:
这个MCU和蓝牙之间就是串口通信,手机那一端需要APP支持,这个APP需要和串口通信协议挂钩就行了。
有了APP还可以扩展很多开关的,可以做远程的所有控制,比如,遥控家里的电视机,空调,插线板,灯具,电脑开关,等等等等。
不会APP的话,去学一下JAVA,做个简单的APP还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神奇的样子,蓝牙的串口不接单片机串口,

stc15f104w  是没有硬件串口的。。需要用软件模拟串口。。所以他需要那个外部中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tc15f104w  是没有硬件串口的。。需要用软件模拟串口。。所以他需要那个外部中断。。。 ...

stc全系都是串口下载,怎么没有硬件串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c全系都是串口下载,怎么没有硬件串口的

你可以看看资料。。。。。

网友:
手机蓝牙遥控开关

网友(2019-12-11):
感觉很好玩的样子,可以用来控制很多家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