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请问这样制作type-c双头线是否可行?

楼主(2019-09-19):
手上有几条type-c数据线,能否把type-c端切断留下,对接变成1条type-c数据线pd快充线双头?

网友A:
pd里面好像多一条信号线

网友B:
PD线需要一条CC信号线,这个是A头里面没有的。

苹果C-L线充电响两次就是这个原因,刚接上是D+D-识别进行12W充电,马上CC先通讯识别完成,断开先前的慢充切换到PD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PD线需要一条CC信号线,这个是A头里面没有的。

苹果C-L线充电响两次就是这个原因,刚接上是D+D-识别进行12 ...

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里面好像多一条信号线

谢谢,我明白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