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数码之家新23合一到货,拆,拆,拆箱吧

楼主(2019-09-19):
全文就只有一张图

非常不错,送的两个批头没地方放

唯一的缺点,缺点,就是一键弹出应该做个螺丝旋钮锁死  不然拔头换头的时候 容易拽出来
可能有人会说,捏住头部就可以了,但实际使用场景来看的 捏螺丝刀柄换头的还是多一些吧

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 ,可以共享一下,

网友:
供起来是最好的。

网友:
22合一拧比较紧的螺丝会打滑,这个不知道会不会?

网友:
我的也到菜鸟驿站了,下班就去取。

网友A:
更好的方案,这样,用快接实现卡位。。好多电动螺丝批会类似结构,但是手动的很少。南旗24合一用类似的,但是方向反了,向内压不动,一拽就出来,南旗23合一 螺丝刀的延长杆一个原理。话说你这个好像南旗的代工哦。
附上南旗24合一的机构图,可以看出,往内推会变紧,往拽会松开。。这个设计有点反了,不知道他们的设计师咋的脑回路,一定是没用diy的人拍脑门设计的。

网友:
4mm1/4一体的棘轮螺丝套装很赞

网友:
请教大家,6.35mm的电动扳手想用4mm的批头,怎么在淘宝搜索转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好的方案,这样,用快接实现卡位。。好多电动螺丝批会类似结构,但是手动的很少。南旗24合一用类似的,但 ...

经过一段时间使用,也是蛮头疼的,拧完螺丝后提起螺丝刀,自己就抽出来了 ,换头也会抽出来,不知道设计这个螺丝刀的设计师,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一段时间使用,也是蛮头疼的,拧完螺丝后提起螺丝刀,自己就抽出来了 ,换头也会抽出来,不知道设计 ...

是啊。应该设计成,抽时候锁死,往下压可以进去。。。不知道,反正自己开模做是没钱,讲究用呗。19年新出的南旗55合一把加长杆跟这个批头前推解锁合在一起了,不过那个手柄感觉没有24合一的简洁,有点太花哨了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