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个led拆焊台

楼主(2019-09-19):
9.9包邮的发热片,找一截铝型材开孔安装三孔插座、开关、固定孔位,发热片中间位置铣空出来减少热损耗,套上热缩管安装,试了一个板子,比烙铁方便很多。

楼主:
建议不要用金属底座,热损耗会更小一些,

网友A:
楼主做的比较精致,就是全金属要注意防漏电,包邮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的比较精致,就是全金属要注意防漏电,包邮给个链接

用的三脚插座,地线脚接在外壳上防止漏电啦,9.9好多包邮的,我就不发链接了哈

网友B:
建议发热板与金属底座之间加个隔热层,或者距离远一些,要不使用的稍久一些,金属底座会比较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发热板与金属底座之间加个隔热层,或者距离远一些,要不使用的稍久一些,金属底座会比较热。 ...

是的,我把发热板下面的铝型材铣出来空位减少一部分热辐射,最佳办法是不用金属材料做底座

网友:
固定螺栓与底座间建议增加隔热措施

网友:
我直接跨在茶叶罐上,反正不知多久用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