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修小电驴前轮异响修车店报价80¥黑不黑

楼主(2019-09-19):
小电驴骑了三年,前轮异响,去修车店问了一下,
说是前轮钢圈磨损导致,需要更换,报价80¥。

我的天,车子是二手的不带电池,才200块买来的,
之前修前轮一对轴承店家要了20块,后面补胎8块*2,

自己加后视镜15块,加报警器25块,加液晶仪表15块,加后备箱40块,
前前后后加起来快赶上车架子钱了,修不起,不修了,回家自己加点油看看。
大晚上的,蚊子太多,加了油也不行。
只能拆开看看咋回事,是不是钢圈磨损了?

费了很大力拆下前轮,回家修,也没看出来异样,
拧松两颗固定螺母就能取下来前轮,
刹车也能顺带拿下来,看到里面有点水渍,上次台风天泡水了。

取下前轴所有部件,看到刹车也没问题,不是它磨擦导致的异响

这颗螺母拧不下来,是油泥塞满了螺纹,刚刷刷掉之后点润滑油夹台钳顺利拧掉。

弄干净之后的车轴,也没有明显磨损

最后把所有的部件擦干净,点润滑油,照这个结构装回去试车,竟然不响了。

最后检查了一下也没有明显磨损的部件,应该是内部缺油了,台风天泡过水,有泥沙。
拆开彻底清洗上油就OK了,省了80块,弄得满手套都是油污,还好手是干净的。

网友A:
支持自己先动手,等别人动手咱可能就亏了

网友B:
这就省了80块,来请喝酒

网友C:
现在人工费贵,这种脏活累活收费要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自己先动手,等别人动手咱可能就亏了

幸好不是真的钢圈磨损,不然只能去收个二手前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省了80块,来请喝酒

来来来,喝了这杯还有三杯

网友D:
泡水了一般是轴承,换油或直接换掉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人工费贵,这种脏活累活收费要合理

倒没有说他收费不合理,
简单的故障非要说钢圈磨损换钢圈就有点黑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泡水了一般是轴承,换油或直接换掉就行了。

起初没在意,八月份台风泡水,一个月以后才出现异响,还好拆开清理重新上油了。

网友E:
收费没问题,忽悠人就不对了。不过话说回来,还不是被逼的....2小时挣80,扣完水电房租,材料钱,能挣40块顶天了....

网友F:
以后这种车再便宜点,人工再贵一点。车坏了不修就直接扔

网友G:
80是指换一对轴承吧,拆都拆了不换轴承,过几天估计又会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80是指换一对轴承吧,拆都拆了不换轴承,过几天估计又会响了

店家的意思是换钢圈,
之前在他们家换过轴承,一对20块包人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后这种车再便宜点,人工再贵一点。车坏了不修就直接扔

哈哈,便宜也得换轮子啊

网友H:
为什么换轴承?我的电摩推着很沉,是不是换个轴承就好了?

网友:
看来就是缺油了,自己修让JS喝西北风
等牙膏ing

网友:
现在干维修的有时候一天也没活,问题往大了说才能赚一点钱。我车子上次下雨真空胎瘪了,推着找了2家修车地方都让换轮胎,我轮胎又没磨损,后来再第二家老实换了新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收费没问题,忽悠人就不对了。不过话说回来,还不是被逼的....2小时挣80,扣完水电房租,材料钱,能挣40块 ...

要是换钢圈的话,以我在他们家多次修车的经验大概三十分钟能完事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换钢圈的话,以我在他们家多次修车的经验大概三十分钟能完事哈哈

都是搞技术的,互相理解。忽悠人的基本可以断绝往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换轴承?我的电摩推着很沉,是不是换个轴承就好了?

去年换一对轴承是因为轮胎晃,也就是轴承磨损之后旷量比较大,拆下来的旧轴承我检查过了,确实磨损厉害。

推着沉可能是轴承缺油了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