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j1900小主板哪位大神能帮忙修一下,开机哒哒声

楼主(2019-09-19):
求助大神帮忙修一下,还是上次的主板,上次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27&page=1#pid189866开机哒哒声,换了贴片电容问题依旧,第3张图的圈内为换过的电容,问题没解决,另上次的电容没有坏,是原来板子有高频啸叫我点了502胶水,给忘记了,换了新的,然后开机还是之前的问题,开机哒哒声,这个主板有时候还能开机,表现为长按开机键,一直按着等待声音停止就能开机,或者按一下开机,一直响,待到声音停止瞬间再按一下开机键,也可以启动,开机就没问题提了,开机后不断电情况下,关机再开机也是按一下就可以,只有断电再开还要哒哒声。但是最近开机时间越来越久,拆下了主板扬声器,发现是主板上的2R2发出的声音 ,去了本地电脑城,没有人会修,哪位大神懂电脑电路百忙之中帮忙修一下,有偿。

网友A:
我觉得是供电部分有什么问题,也许是某个电容、电阻不行了。。。

网友B:
换电源驱动芯片吧,还有什么可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源驱动芯片吧,还有什么可想

请问哪个是?还望指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供电部分有什么问题,也许是某个电容、电阻不行了。。。

感觉也是供电的问题,因为开机后完全正常

网友C:
电源管理芯片应该是2R2电感上面那个小四方20脚的芯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管理芯片应该是2R2电感上面那个小四方20脚的芯片吧

板子上有好几个同样的芯片,需要一起换掉么

网友D:
确定不是电源的问题?
有没换过电源呢?

网友:
这样怎么看的出来
微信:mw9284
送修吧骚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定不是电源的问题?
有没换过电源呢?

换过输入的电源,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9-11-27):
换电感,字数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