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谁有岩崎SS7804整机电路图?

楼主(2019-09-19):
岩崎示波器SS7804刚刚开机还能正常完整的测试波形,过了半小时后只能正常显示波形图,其它文字都显示不出来了,冷机可以全部显示,机器热了就显示不出来了,大神们能提供整机电路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岩崎7810的PDF维修手册,拼音版的我看不懂,拼不成汉字,里面有电路图,要就给你发一个 ...

给你发过去了,查收一下,没收到的话我重新发

网友B:
看看里边电容是不是爆浆了

网友C:
我觉得这种带数字直读的,波形和数字是分开控制的,这种现象肯定是有热稳定不良的元件.

网友D:
查SS7810/05/04维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这种带数字直读的,波形和数字是分开控制的,这种现象肯定是有热稳定不良的元件. ...

嗯嗯,我也是这样想的,现在在拆机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SS7810/05/04维修手册

没有维修用的电路图啊,就有使用说明书一份。

网友:
7810的行不

网友A:
岩崎7810的PDF维修手册,拼音版的我看不懂,拼不成汉字,里面有电路图,要就给你发一个

网友D:
SS7810/05/04 service manual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岩崎7810的PDF维修手册,拼音版的我看不懂,拼不成汉字,里面有电路图,要就给你发一个 ...

我邮箱是huoyunjianshen@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SS7810/05/04 service manual有图

我邮箱是huoyunjisnshen@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里边电容是不是爆浆了

今天下午拆机发现有些电容容量小了,慢慢换电容看看有没有起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邮箱是huoyunjianshen@163.com

给你发过去了,查收一下,没收到的话我重新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发过去了,查收一下,没收到的话我重新发

收到了,谢谢你了,现在准备用软件翻译成中文版。

网友E(2021-04-02):
我有岩崎78系列资料,需不需要邮箱发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有岩崎78系列资料,需不需要邮箱发你?

你好,可以发给我一份吗?87113647@qq.com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可以发给我一份吗?
感谢!

可以发一份7821的维修手册给我吗?878753743@qq.com
多谢!

网友G(2022-05-15):
这个问题有没有修好?我也收了一台,一样的问题,波形正常,字符不显示,有时候隐隐约约的右边有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问题有没有修好?我也收了一台,一样的问题,波形正常,字符不显示,有时候隐隐约约的右边有一点
...

是不调字符的电位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