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家看看怎么才能拆开这个电机外壳,把里面的风叶拿出来清洗一下?

楼主(2019-09-19):
机器是一个吸尘器上的,装修的时候用它打扫过灰尘,里面全是白色的腻子粉,我把它拆开清洗一下。
其他的塑料壳子都拆下来了,主要是这个电机,看起来很完整,风叶在一个铁壳里,看了一圈也没有螺丝可卡子
难道只能撬下来?怕变形啊。
大家看看怎么拆开,扇叶上面也是粘满了腻子粉。

另外,这个吸尘器电机怎么吸风排风的?难道是从扇叶前面的小口进风,从后面的两个能看到碳刷的位置排风?那工作的时候各种灰尘虽然经过了过滤,但是总有一些灰尘会
路过这里吧?

电机全貌,上面两个洞,中间是轴承,

这里是接线的位置,可以看到有很多白色的腻子粉灰尘,装修的时候用它打扫卫生。

这个小洞里面是扇叶,灰尘很多,想拿出来清洗一下。
看起来这颗螺丝也是固定扇叶的

可以看到碳刷,这个大洞难道是排风的?

风机壳子一圈看不到任何可以拆卸的螺丝,倒是有几个螺丝屁股露在外面,看起来是在里面固定某些零件的。

看看这个铁壳怎么拆?

看看这个铁壳怎么拆?

网友:
这么大一颗螺丝你不拆,怎么可能拿下来。

网友:
铁壳卡上去的,先用套筒把大螺丝拆了

网友:
前面圆孔进风,圆孔内侧是扇叶,离心风扇吸入口,后面是排风的,风扇前头的大螺丝是固定风扇的应该,另外,不建议拆,前后应该是铆上的,旋铆或者点铆,你看外壳大径的外侧是不是有铆点

网友:
吸风口那个叶轮罩子一般都是拧一下卡上去或者直接卡上去的

网友:
用比较小的进口,和比较大的叶片,旋转起来以产生比较大的负压吸入

网友A:
1、肯定不是拆转子上的那个螺帽
2、外壳能不能拆下来不一定,本来设计就是从来不拆的

你这个低科技有刷电机好办,我觉得可以接12V大电流电源(几十A以上)或者动力电池应该可以转起来,然后泡洗洁精水里或者酒精里面泡一泡转一转就干净了,再吹干或者晾干、晒干即可。
反正不会烧

如果是无刷电机反而不敢搞,因为怕烧

注意一定要低压供电,千万别接220V放水里哈

网友B:
看我拆的三洋吸尘器电机SCM-AE130C,结构和你的很类似,上盖与中框紧密配合上拉马时给掰松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138

网友C:
只有我看到轴的另一端有个卡簧么?楼上的拉马也许可以省了。

网友A:
至于
这个吸尘器电机怎么吸风排风的?
难道是从扇叶前面的小口进风,从后面的两个能看到碳刷的位置排风?
那工作的时候各种灰尘虽然经过了过滤,但是总有一些灰尘会路过这里吧?

很明显,所有的吸尘器风机都是基于离心力原理,靠离心力把扇叶上的空气向四周甩,空气甩走了中心当然是低压进风,然后外圈压力增大空气到处找缝隙乱跑,只能经过转子和定子间的空隙向后面跑,然后大部分从两侧最大的洞里面跑出去,小部分从后面两个小圆孔跑出去。
大量空气的流动可以带走转子、碳刷的热量,合理设计转子就不会过热烧掉。吸尘器的风机就是要靠经过电机的气流散热的,所以不能堵住风道太久,不然就会烧电机。

过滤网只能过滤大点的东西和颗粒,灰尘、液体当然会一路经过电机里面,然后沾在电机里面的各个角落,所以吸尘器可不是什么都能吸、都可以随便吸的,除非是你不想要了,不然吸太脏的东西时最好先考虑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有我看到轴的另一端有个卡簧么?

我还是觉得不能动转子,外罩和转子没半毛钱关系

有的外罩松可以直接拿下来甚至自己掉下来,有的会很紧甚至紧得一拆就变形

网友:
从有缝的地方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于

很明显,所有的吸尘器风机都是基于离心力原理,靠离心力把扇叶上的空气向四周甩,空气甩走了中心当然 ...

我说用的时候怎么后边排出来的风是热的。原来如此。这个吸尘器我用来吸装修时候满地的腻子粉,里面全都白了。所以想拆开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我拆的三洋吸尘器电机SCM-AE130C,结构和你的很类似,上盖与中框紧密配合上拉马时给掰松https://www.mydi ...

貌似只能强制破坏拆开啊。回去我再继续研究研究。拆不开就不拆了,把扇叶部分泡水里清洗一下。

网友:
这电机仔细看风叶罩,应该是紧配合安装,用铁枝加小锤沿着外罩的边缘敲,就应该可以敲出来。一般来说,太细的粉尘是不应该使用吸尘器的,以免粉尘黏在电机的风叶上不容易清理干净。

网友D:
碳刷处轴端有无卡簧?

网友:
类似于不锈钢圆脸盆的边沿工艺,是一圈旋着压卷进去,扣住圆铁片。只能破坏性拆卸,除非手艺特别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碳刷处轴端有无卡簧?

仔细看了,没有卡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肯定不是拆转子上的那个螺帽
2、外壳能不能拆下来不一定,本来设计就是从来不拆的

不错的有刷电机清洗方法,另一种方法只需滴一点万能润滑剂,或者电路板电刷等除锈剂。电脑风扇的477和276等单霍尔芯片无刷驱动,也可以放洗洁精水里。服务器拆机风扇,和nidec直流无刷等,内置多元器件的无刷驱动,放洗洁精水容易烧驱动。无水酒精应该是不导电绝缘,白酒和普通酒精等我不清楚可能导电。

网友:
风叶壳子应该是压力紧配合的,无损拆不开的。
至于内部粉尘不太影响运转也可以不用清理,非清理不可的话,可以用那种电机专用清洗剂浸泡/清洗/吹干,见过铁路内燃机车的电机就是用它喷射洗涤,把油腻尘土一扫而光又不会破坏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