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无印良品风扇

楼主(2019-09-19):
拆个不转的无印良品usb小风扇
外观简洁,里面做工了得。国产里算不错的了。全部拆散,一开始以为是控制电路问题。后来确定是电机碳刷坏了,电机比较特殊,还没找到合适的电机或碳刷。只能先闲置了

楼主:
接楼,占楼,字数你妹

楼主:
电机碳刷坏掉了

网友:
  不是无刷电机 差评  ……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碳刷坏掉了

是电刷不是碳刷,以前磁带录音机里的走带电机就是这种电刷,还是挺耐用的。

网友:
以前优惠购里也推荐过风扇是有刷的

网友A:
都用有刷电机的还能算不错?

网友B:
这个电机可以去dvd光驱里面拆

网友:
电机没有碳刷,用不了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用有刷电机的还能算不错?

模具和做工不错。不见得好东西就用无刷,用途不一样吧。1000多的飞利浦剃须刀也没见过用无刷电机的,10块钱的机箱风扇都是无刷,见过有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机可以去dvd光驱里面拆

型号挺特殊,没找到这样扁的

网友:
网上那直接买个外形一样的电机,要注意输出轴够长才能装上,好像用在CD和DVD播放机上的。扇叶的设计很奇怪,小的多扇叶被动式旋转进风,大的4叶片主动出风,4叶片的倾角比任何的落地扇大,快要斜成了45度。

网友:
看起来好像还带摇头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型号挺特殊,没找到这样扁的

直径19mm,轴2mm,厚度~12.7mm,如果符合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具和做工不错。不见得好东西就用无刷,用途不一样吧。1000多的飞利浦剃须刀也没见过用无刷电机的,10块 ...

剃须刀又不是长时间一直使用的,有刷的随便就可以用好多年。风扇经常是一开就好几个小时,磨具好做工精但是电机不耐用,又不是只买来看做工而不使用的

网友:
竟然是有刷电机差评,找废旧收录机的马达拆电刷换过去吧,这真是日本的无印良品吗?估计是无良印品吧

网友:
这货不便宜啊,居然还是有刷电机,国人的¥真好赚

网友:
就差在这个电机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碳刷坏掉了

电机的线圈彩色很漂亮,只是这种电刷令人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