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电源修理。

楼主(2019-09-19):
厂里有一台老设备24V 4.2A开关电源有问题,不带负载有24V带上就13V了。确定负载没有问题。换上新的国产24V 4A电源就正常。坏电源是韩国过来的,做工还不错,想请教下这个怎么修理?

网友:
电容都换掉

网友:
可能是低压端电容引起的

网友A:
把滤波电解电容和低压大功率整流肖特基二极管给换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滤波电解电容和低压大功率整流肖特基二极管给换了就可以了

能不能把要换的地方标出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把要换的地方标出来,谢谢。

这几个元件你有工具就测试看看有没有失效,一般电源带不了负载基本上是这几个元件出了问题

网友:
老设备的话,特别是整天开着的那种,一般都是输出电容失效了。

楼主:
FB是什么东西,还在学修电子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FB是什么东西,还在学修电子电路。

FB是反馈的英文缩写,层主的意思是检查反馈电路。通常是在光耦附件,两个输出电容旁边有个三极管一样的,那个可能是431,检查一下。

网友:
白菜t12首选电源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我也刚学习,上面的坛友说的在理,要不电容性能变差了,要不就是反馈电路没有正确反馈。
加了负载后,电压下来,理论上这时候,反馈要起作用,通知前级加大开关管导通时间,让电压上来,但却没有,所以反馈电路也是要查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