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空气能蒸发器

楼主(2019-09-19):
空气能热泵蒸发器间隔有冷凝水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是正常的   气温低湿度大有可能结霜结冰

网友:
哪里的?这么早就开始试运行了!

网友:
制热有冷凝水是正常现象

网友:
。空调制热的时候你瞅瞅室外机就知道了。一个道理。

网友:
制热的时候蒸发器温度是很低的,有冷凝水不是很正常吗?

网友:
楼主坐标哪里?  这个气温-15以下时候好用吗  用电怎样

网友(2022-02-16):
制热有冷凝水是正常现象,看看家用空调一样的

网友:
lz说的意思是,出现冷凝水的区域是“斑马”形,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没有,是否正常?

网友:
就这个空气能的冷凝水就是邻里纠纷的引信。 不少老楼都没留安装位也没有排水口,楼上滴水到楼下引起纠纷。

网友:
空调制热时,室外机是制冷状态,翅片温度会达到零下的温度,室外空气湿度较大时,会结霜或者结冰。空调本身有个功能叫做化霜,会在一定条件下,对转换空调为室内制冷状态,对室外机上的冰霜进行加热去除,此时,室内风扇一般是不转的。或者等待自然化掉。

网友:
正常,温度高的时候制冷剂进入管路没多久就完成吸热,所以出现冷凝水的部分少,温度越低出现冷凝的部分越多,到0度左右,还会出现整个散热片上结白霜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