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家里的前锋热水器偶发性A5故障

楼主(2019-09-19):
家里的天燃气热水器前锋JSQ20-A403于2013年买的,最近几天有点故障,具体表现为每天晚上洗澡时点火一分钟左右熄火,故障代码A5,重新开热水点火一直正常,第2天或者第3天又会这样来一次,查手册是中途熄火。很是恼火,有时刚打湿就熄火,这个天气也越来越凉了,容易感冒。所以今天就下定决心大卸N块,拆,修!

外观整体图:

右侧面的型号标识,拆机前先关掉进气阀,进水三角阀,打开热水龙头放水,再关掉出水三角阀:

拆下前面板后反面的电路接线示意图和显示按键小板,通过4P插座和排线与控制板相联:

拆开后的内部一览,橙色为气管,往下为冷水进水管,最下为热水出水管,这个千万不能接错,否则有可能会损坏整个单元的气表,后果很严重哦:

首先怀疑风机不转导致的保护性熄火,用手拨了一下强排的风叶,发现转得很顺畅。风机的供电线也无异常,基本上排除它。

当年宣称采用的铜镀锡防氧化黑科技技术的燃烧室水箱:

这个密封部位是燃烧的气嘴排和比例阀:

电磁阀,这机器的镙丝都有打镙丝胶固定防松动,铜管上固定的是进水温度传感器:

整机电路供电的EI变压器及参数:

控制电路板编码及接口端子,套弹簧保护的白色硅胶管是风压通气管:

水箱温度保护元件:

套保护管和尼龙扎带的各种线束:

绿色的为线路板地线接在外壳上,控制板整体图:

拆掉后的电线插头,没有一个重复的,防呆设计,这个很好,装回时不用担心插错线和插反:

量了一下出水温度传感电阻的阻值, 冷态:10.69K(10K),姑且认为它正常。如果它不正常也会引起异常熄火保护:

容易坏的一个件,风压开关,这个开关有些是二脚,有些是三脚,其实都只用其中两脚,量这个开关时用嘴吸气阻值不稳定,有时几十欧,有时几百欧,更有时不通,判断是它接触不好:

通风硅胶管有打厌氧镙丝固定胶,细节还是做得比较到位:

取下来的控制盒,左下角为2只2A带座带盒保险丝,右边的拨码开关为厂家和安装人员用于适应环境调试用的(我这台安装的时候没有做过任何调试,这个不敢乱动,没有调试手册,不知道具体调试方法):

侧面看风压开关的开关参数(惠达TONELUCK L41 BD):

拨码开关和CPU细节,这个主控单片机D78F0526A是NEC的:

换个姿势,再来一次:

反面走线:

这个开关通过钳子和锉刀将两个铝铆钉拆开,发现其就是一个鼓膜和一个大号的鼠标开关组成:

这个开关打开后,本来是一个常闭开关,因为鼓膜上的橡胶触点压住的原因,硬生生的变为了常开天关了。开关外部有点轻微氧化,内部还很亮。先用WD-40伺候,无明显改善,既然拆开了,那就直接取下触点来处理,由于没有明显的氧化,所以没有敢用砂纸,直接用的除锈笔:

在家找了半天没找着铝铆钉,就将就原来的用上了,装上后再测通断阻值,完美:

装上试机,开水打火后电路板上有个绿灯一闪一闪的:

通过观察孔看见的一条烧红的金属条应该是火焰感应针,这个出问题也会保护性熄火:

正常工作状态,放热水几分钟,暂时未发现故障重现,剩下的就留给时间来检验吧:

希望以上能给遇到类似故障的坛友一个参考。

------------------完结------------------

网友:
又是风压微动开关引起的故障

网友A:
开关问题。。就是损耗件问题。。。以前的直排热水器一般也是坏开关为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关问题。。就是损耗件问题。。。以前的直排热水器一般也是坏开关为主

直排也带风压吗??怎么高级

网友:
我买了个热水器,那个变压器通电就嗡嗡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排也带风压吗??怎么高级

估计他说的是水压开关吧。

网友:
间歇性熄火基本都是风压开关问题,买个霍尼韦尔的风压开关好像只要10多块,换了方便一点,帮朋友换了2个年代热水器,都是这个问题。

楼主:
这用了几天了,再没有出现过中途熄火现象,看来解决了问题了。

网友:
热水器不错,手艺也好,又可用好久了。

网友:
我这就有水管接到气管的,在家只要开火的都进水了,整栋停气,检修不知换了多少东西

网友C:
看到老师的贴子中写有    “量了一下出水温度传感电阻的阻值, 冷态:10.69K(10K),姑且认为它正常。如果它不正常也会引起异常熄火保护:”

请问老师,这个  出水温度传感电阻  在什么地方?  如果遇到这个热敏电阻,我们一般如何判定热敏电阻的阻值应是多少?如何判断热敏电阻好坏?

网友C:
请问老师,老师说, “风压开关,这个开关有些是二脚,有些是三脚,其实都只用其中两脚,量这个开关时用嘴吸气阻值不稳定,有时几十欧,有时几百欧,更有时不通,判断是它接触不好: ”

为什么是吸气?而不是吹气?  风压开关 有是吸气,但有的却是  吹气呀?

正常量这个开关时,用嘴吸气, 阻值应稳定为一个固定的阻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老师,老师说, “风压开关,这个开关有些是二脚,有些是三脚,其实都只用其中两脚,量这个开关时用嘴 ...

我这个风压开关有两个可以接气管的地方,一个是吸气,一个是吹气,这个热水器的风机在燃烧室上面,接的是吸气管,所以试的时候用吸气。也可以对着另外一个接口吹气,效果是一样的。它就是一个开关,如果接触良好应该阻值应该是0,就是导通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老师的贴子中写有    “量了一下出水温度传感电阻的阻值, 冷态:10.69K(10K),姑且认为它正常。如果 ...

出水温度传感器是在接热水波纹管接口的上面十来公分的铜管上面,有个镙丝和压片压住的,上面有一条两股电线到控制板,很好找。热敏电阻的标称值通常是在25摄氏度的时候的阻值,所以测量时相差不太多都没问题。

网友(2020-11-05):
前锋热水器遇到过A4故障码,结果是主板上绿色的接地线断了,重新接地恢复正常工作。

网友D(2021-02-02):
和我的一样,这几天有时候出现显示A9,表示24v电源故障,不知是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我的一样,这几天有时候出现显示A9,表示24v电源故障,不知是啥问题?

解决了麻烦告知一下,我另外一台也是和你的故障一模一样A9,还没弄。

网友:
有谁知道能率热水器恒温强排的,在夏天,温度调低点,就容易爆燃,起码要点火几秒后,才一下轰一声点燃。。但在冬天温度调高了后,就能一下顺利点燃了

网友:
看了好几个热水器的帖子 好像都是风压开关的问题

网友(2021-04-22):
求教大神,同样的A5故障,水箱、风压开关、进水阀都已经更换,开机放水后依然时有出现A5故障代码请大神不吝赐教,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