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强光手电筒,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9-09-19):
拆一手电筒,交易区大概一年前买的派力德手电筒。大概是13元购入。前一阵子坏了,能亮,但是亮度很弱,发出的光就还不如蜡烛的光亮。电池充满电也是如此,或者干脆一点不亮,今天拆了它。
全部原件,除了尾部开关

灯芯这么大

丝印GY02 sot23封装的淘宝两家有售,10元邮费伤不起。切型号不详。

找了两个类似的芯片,但宝上没有卖家。

谁能推荐的可用的芯片,要求有三功能就行。100%,25%,爆闪。三种模式,需要sot23-3封装的。最好是便宜包邮的。否则就可以吃灰了。手电筒才10元,邮费伤不起。

楼主:
那四个电阻是2R2,四个并联成0.55欧姆。作用限流。驱动1W的灯芯。实测过最大工作电流700ma左右。

网友:
劳心伤财...直接换把手电好了,这东西现在便宜,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可以拆掉芯片,短接2-3脚焊盘了

网友:
芯片可以用AMC7135每颗350ma,需要大电流多弄几颗并联就可以了。

网友A:
先用18650 直接瞬间点亮,看下灯珠有没有问题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用18650 直接瞬间点亮,看下灯珠有没有问题先。

碰到内阻小的18650,直接阵亡

网友:
建议跳过调光芯片,将2、3脚短接,即成不调光手电

网友:
店铺 ;创星芯元器件配套中心    现在2.5元10个  运费4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碰到内阻小的18650,直接阵亡

噢,这种基本都是皮实糙货,瞬间碰下,玩了那么多灯珠,我倒没试过烧的
如果不放心,按你下面的方法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18650 直接瞬间点亮,看下灯珠有没有问题先。

照你说的做了,灯珠闪了一下,然后就不亮了。这时,万用表二极管档不亮
过了一会,用万用表二极管档又亮了。
NND,我把灯板拆下来,串联到一处正常(正常工作电流约350ma)的led电路中,还是不亮。
这下,应该可以断定灯珠的体质有问题了吧。体质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你说的做了,灯珠闪了一下,然后就不亮了。这时,万用表二极管档不亮
过了一会,用万用表二极管档又亮 ...

你还真敢试,哈哈

网友:
找个5欧水泥电阻替换LED并串万用表测一下电流有多少,以确定LED是不是有问题,确定灯珠有问题再买驱动,不然白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你说的做了,灯珠闪了一下,然后就不亮了。这时,万用表二极管档不亮
过了一会,用万用表二极管档又亮 ...

之前朋友双色钓鱼灯只是驱动坏了,我测试灯珠好坏,就使用了18650直接碰,然后灯珠就烧了!

网友C:
应该是LED金线断裂,从零几年的子弹头草帽头,到现在的CREE国产仿流明等,都遇到过闪动几下很暗和不亮的现象,倒装芯片的灯珠好些。建议楼主换飞利浦的倒装芯片灯珠,缺点3550长方形规格,偏心果冻和非标准焊盘,只能买焊好直径合适的铝基板散热片。

网友:
以后要试led,不管是大功率的还是小功率的,用一节2032锂纽扣电池随便试,能发亮但自限流,不会烧LED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LED金线断裂,从零几年的子弹头草帽头,到现在的CREE国产仿流明等,都遇到过闪动几下很暗和不亮的现 ...

应该就是你说的这种问题。

楼主:
咋不敢。你太小看发光二极管耐压了。
B站看过一个视频,测试发光二极管能承受大多的电压。
你猜多少。看视频用的是可调电源。电压2V发光正常,3V到4V到5V。二极管发光超亮。
你知道最后击穿电压多少吗?记得好像是70多V。一下才彻底把二极管击穿,然后就怎么也不亮了。
短时间锂电池那点电压问题不大。

网友:
直接7135*4+R5灯珠,一共十来块钱吧,邮费高再顺便买点别的配件。。。

网友:
智商堪忧,还好意思发帖吐槽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