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钻表面塑胶套上的油污可以用WD40清除吗?

楼主(2019-09-19):
借坛友一张图说话,就是这种黑色的防滑塑胶套,大家都是用什么方法清理油污痕迹的?

网友A:
说实话,不清理油污......

如果是听个响的,不会有油污,
如果是用的,不在乎油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不清理油污......

如果是听个响的,不会有油污,

今天看到同事车上的车窗润滑剂想到的,所以问问大家都是怎么清理的

网友:
化油器清洗剂

网友B:
汽油,价格便宜量又足,我们一直用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汽油,价格便宜量又足,我们一直用它!

以前洗自行车链子的好东西,但我自己没有机动车,所有不容易买到。好像化油器清洗剂也不错。

网友:
风油精或活络油啥的可以试试

网友:
酒精洗洗就掉了

网友:
我感觉WD40对橡胶好像有腐蚀性。以前手贱给表面生锈的龙头进水软管喷了些,结果几秒后直接喷水漏了。建议用洗手液肥皂之类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以前洗自行车链子的好东西,但我自己没有机动车,所有不容易买到。好像化油器清洗剂也不错。 ...

化油器清洗剂???清洗尼龙塑料?
明确告诉你:不行
会把你的塑料和塑料里的尼龙成分给融化掉.
如果是类似塑料的成分,经过化油器清洗剂后,会有细微表面龟裂.
整体强度会降低.

油污就油污好了,反正一把钻也是有寿命的.
外壳最好用洗洁精啥的洗洗就算了,或者洗衣粉泡泡就算了.
实在搞不掉的,无所谓的,因为用的钻多多少少都会有点油污脏不拉几的.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纳米海绵+最便宜的牙膏,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化油器清洗剂???清洗尼龙塑料?
明确告诉你:不行
会把你的塑料和塑料里的尼龙成分给融化掉.

洗衣粉洗洁精等也够,而且家里没啥气味,更容易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