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大家看下这种池可以做电动车电池吗?

楼主(2019-09-19):
接上一个拆UPS的贴子。这个电池就是UPS上用的,一共16个,100A一个,12V的电池。大部份鼓包了。有一部份只鼓了一点点。可能还有几个比较正常的。想拿3-4个回去组一个36V的或48V的电动车电池。当然后面车子也要根据这个电池来定了。上三轮也可以。充满大概估计一下能跑多远?

网友A:
依我的经验,如果整个电池组已经出现大部分鼓包,其余的那些不鼓包电池也基本什么用的了,先测试容量还 ok,再考虑下一步,否则白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我的经验,如果整个电池组已经出现大部分鼓包,其余的那些不鼓包电池也基本什么用的了,先测试容量还 ok ...

请问下我要怎么测试容量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下我要怎么测试容量呢,谢谢!

其中一个简单的办法:
你干这行的,应该有很多因电池已经失效的ups,可以把这个电池接上去看看,

网友B:
相当可以的,我就用的这种储能电池,就是太重了提速慢,而且容易扎胎

网友:
容量型的电池不适用于电动车做动力电池使用,功率小的车,电池都很重了,功率大的车跑不远

网友A:
放电可以满足,但另外组电动车电池也不太现实,因为这个12v,100A的电池太大太重了,基本60多斤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中一个简单的办法:
你干这行的,应该有很多因电池已经失效的ups,可以把这个电池接上去看看, ...

没有哦。公司要是有也早就处理掉了。看来还是挑几个外观差不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当可以的,我就用的这种储能电池,就是太重了提速慢,而且容易扎胎

好的,我是打算组个给家里人用。农村不需要跑这么快。车子选型还真是个问题。老年人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电可以满足,但另外组电动车电池也不太现实,因为这个12v,100A的电池太大太重了,基本60多斤一个 ...

重倒是很重,这么小有60斤啊?我还真没称过。。那四个就两百多斤了。晕。

看来只能用在三轮车上了??

网友C:
多拿几个,找卖电动车电池的,换新电池多好。这货太重,不适合做电动车。

网友:
容量型不适合做动力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拿几个,找卖电动车电池的,换新电池多好。这货太重,不适合做电动车。 ...

这些鼓包这么大的,他们也不会要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鼓包这么大的,他们也不会要吧?

鼓包的电池和不鼓包的电池卖废品价格是一样的,他们都是按重量称的。这边12V12AH的旧电池大概卖15块钱一节,100AH的成比例应该是125块钱一节。

网友:
鼓包的电池估计容量所剩无几

网友:
我见过30块一组的这类UPS电池,说它坏的原因是整组电池发热,部分鼓包,,本来是在线式的UPS,试断市电马上设备断电,,所以估计楼主的电池容量不行了

网友D:
省省吧,ups拆下的电池没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省省吧,ups拆下的电池没好的。

我这个是突然间坏的。整组电池较末端那一组都没鼓,或鼓得很小一点点。

网友E:
管它好不好,
免费就是好。
不好作回收,
好处有钱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管它好不好,
免费就是好。
不好作回收,

哈哈。60斤一个。自己回收都困难啊。找个收破烂的,估计也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