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拆个bose IE小塞子,顺带把另一个破膜的单元换个新膜,更新下听感

楼主(2019-09-19):
论坛没少潜水,贴子就以前发过一次,再次试水下。换个耳机单元膜,手艺不成。围观看个高兴呗。

贴子是19号发的。单元修完后,找来以前读书时购入的SONY wm-fx101随身听。用FM的沙沙声煲了两天。。现在拿起来听。
声场:这货本来声场就是强大,虽然是换了膜,但就煲了两天后的感觉来说。(没用什么播放器,就手头的LG G6手机,用海贝播放,乐曲什么都试试,不拘一格)乐器的分离度还是相当好,定位准确。对比某海的经典MX760还是一点不逊色!
音质:比两天前试听时,高频没觉得那么刺耳了(我一直不明白,所谓“毛刺"是不是就是指的这个,呵),所以在中午眯眯眼的时候戴着不摘下来应该还是能适应的吧。。。中频,也就好多人喜欢的人声,说实在的。这个确实表现就一般了,不管是男声或是女声,听时总觉得是唱歌的时候喉咙没放开,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低频,动次打次的感觉!M.......没有那么嗨!能肯定的是低频比煲前要好很多。听阎学敏的”鼓诗“,每面鼓你都可以听出摆放在那个地方。鼓动的声音也不乱。不像有些吹得满天飞的塞子。上这曲立马成一锅粥一样。所以说就听感来说。。这次换膜的塞子还是值的。。至于不满意的。就是中低频的延长性少了些。下次找个好的膜再拆腾下。。。。

撬开上面这个"闪光罩“,然后下面的管套就可以搞起来了,管套上那个四方型的像是注塑或是热熔的。要换线的 ...

撬开上面这个"闪光罩“,然后下面的管套就可以搞起来了,管套上那个四方型的像是注塑或是热熔的。要换线的  ...

大力出奇迹,两手一掰完美开壳,不过这种大力也是有点运气的成分,有时候也会掰不开,或是直接把下面的把给 ...

大力出奇迹,两手一掰完美开壳,不过这种大力也是有点运气的成分,有时候也会掰不开,或是直接把下面的把给 ...

单元拆出来了。。外表看起来真的很普通。可这就是当年实打实的千元耳机呐,音质可以就是难推了些,但推得好 ...

单元拆出来了。。外表看起来真的很普通。可这就是当年实打实的千元耳机呐,音质可以就是难推了些,但推得好 ...

顺带要修的是这个。膜破了。一直没扔。闲着无事按着手头有的工具试修下? ... ... ... ...

顺带要修的是这个。膜破了。一直没扔。闲着无事按着手头有的工具试修下? ... ... ... ...

先把原来单元上的黄色胶水刮掉,再把上面这个黑色的引线保护胶也给刮了。 ... ... ... ...

先把原来单元上的黄色胶水刮掉,再把上面这个黑色的引线保护胶也给刮了。 ... ... ... ...

刮完就成这个样子了。银光闪闪的。颜值还是有的。

刮完就成这个样子了。银光闪闪的。颜值还是有的。

再下来是拆震膜和压圈,因为膜已经破了。所以只要小心不要搞得音圈也变形就可以了。 ... ... ...

再下来是拆震膜和压圈,因为膜已经破了。所以只要小心不要搞得音圈也变形就可以了。 ... ... ...

拆出来是这个样子。小心一点把线圈从震膜上给拉下来。

拆出来是这个样子。小心一点把线圈从震膜上给拉下来。

线圈上有着原来的胶水残留,剪一小截双面胶,慢慢给反向粘出来

线圈上有着原来的胶水残留,剪一小截双面胶,慢慢给反向粘出来

一时找不到好的替换膜,这个是随手找来的低档单元。拆个膜来用,IE单元是14.8MM,这个拆出来的膜比了一下。 ...

一时找不到好的替换膜,这个是随手找来的低档单元。拆个膜来用,IE单元是14.8MM,这个拆出来的膜比了一下。 ...

然后。手头有什么就用什么吧。E8000胶出手。。这个是软胶,粘度一般类似万用胶吧,用途倒是相当多 ... ...

然后。手头有什么就用什么吧。E8000胶出手。。这个是软胶,粘度一般类似万用胶吧,用途倒是相当多 ... ...

因为只有一双手,没办法把粘线圈的图给拍出来。所以,这是粘上再拍的,粘这玩意尽量对准中心,要不装上后会 ...

因为只有一双手,没办法把粘线圈的图给拍出来。所以,这是粘上再拍的,粘这玩意尽量对准中心,要不装上后会 ...

然后是从这前的那个单元音膜拆出这个”金刚圈",这个也是用刮刀刮一下就亮晶晶了 ... ...

然后是从这前的那个单元音膜拆出这个”金刚圈",这个也是用刮刀刮一下就亮晶晶了 ... ...

还是粘好了再拍,这个压圈个人感觉比粘中间的线圈难对得多。因为这玩意小。胶水打在上面会粘到手。手一动, ...

还是粘好了再拍,这个压圈个人感觉比粘中间的线圈难对得多。因为这玩意小。胶水打在上面会粘到手。手一动, ...

把要修的单元那个槽里的小铁渣清干净,我是用一个牙签粘上一图双面胶然后一点一点粘掉的。搞清洁后上E8000 ...

把要修的单元那个槽里的小铁渣清干净,我是用一个牙签粘上一图双面胶然后一点一点粘掉的。搞清洁后上E8000  ...

怕上得太多。所以四周点了些点,而后用竹签慢慢挑开

怕上得太多。所以四周点了些点,而后用竹签慢慢挑开

胶水上完,马上把粘好膜的震膜圈给装上。。引线得对上磁盘上那个小口,那是拉引线往后面焊接线板的地方 ... ...

胶水上完,马上把粘好膜的震膜圈给装上。。引线得对上磁盘上那个小口,那是拉引线往后面焊接线板的地方 ... ...

两个引线是接在左下分别这两个焊点上的。用剪刀把多余的线剪掉一点点。再把引线头上个锡,当然,有些朋友烙 ...

两个引线是接在左下分别这两个焊点上的。用剪刀把多余的线剪掉一点点。再把引线头上个锡,当然,有些朋友烙 ...

接完引线,用万用表测试一下。阻值基本和原来的没变化

接完引线,用万用表测试一下。阻值基本和原来的没变化

705硅胶。比704硅胶稀很多。可以做引线的保护与绝缘

705硅胶。比704硅胶稀很多。可以做引线的保护与绝缘

还是用个小竹签搞一小滴上一下就可以了,引线有这个保护会耐用很多的

还是用个小竹签搞一小滴上一下就可以了,引线有这个保护会耐用很多的

这个就是觉的纽扣电池,上面中间的负极,四周及下面的是正极

这个就是觉的纽扣电池,上面中间的负极,四周及下面的是正极

这是分清耳机音圈正负极的方法,就是用这小电池连接单元的两极非常短时间(长了会烧掉线圈),同时震膜的方向 ...

这是分清耳机音圈正负极的方法,就是用这小电池连接单元的两极非常短时间(长了会烧掉线圈),同时震膜的方向  ...

最后。随便找了个14.8MM的开放式耳塞壳,装上试机。没破音!听觉嘛。声场还一样很宽听古曲相当棒,低音的下 ...

最后。随便找了个14.8MM的开放式耳塞壳,装上试机。没破音!听觉嘛。声场还一样很宽听古曲相当棒,低音的下 ...

网友:
我靠这个也能修,涨姿势了!!!

网友A:
改装后是不是音质就不一样了?

网友B:
声音肯定不一样,干脆一起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装后是不是音质就不一样了?

音质一定会有区别的,不过好在这单元的音盘磁力相当强,音圈也是原来的单元拆下来的。目前是感觉低音少了一点。再煲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声音肯定不一样,干脆一起换

因为这个IE单元本身素质还是值得动下手的。所以能少换一点东西就少换一点罗。。本来就是折腾嘛

楼主:
奇怪,刚贴子没发完的时候有人看。。编辑完了。反而没人了。。

网友C:
精密级维修,小时候还能用大头烙铁对几块钱的小耳机动手焊线圈引线
现在拿着焊台,也没这耐心修耳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密级维修,小时候还能用大头烙铁对几块钱的小耳机动手焊线圈引线
现在拿着焊台,也没这耐心修耳机了 ...

烙铁焊线圈这事我也干过。不过当时还没发现“硅胶”这东西。焊点焊好了也一直在晃动,结果修好了没几天那焊点就又脱焊了。

网友D:
线太细易断,还不好焊,早年也修过,如今眼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太细易断,还不好焊,早年也修过,如今眼花了。

之前自己没动手之前,在网上查过这类信息,都没人发过可以参考的。
后来没法就自己慢慢试。这次也是寻思发给一些想拆腾的朋友可以看看。所以才发贴试水的。。
PS:因为贴子少,逛了几年数码坛还是M币还是负分。。我也算奇葩了。。呵呵

网友E:
这是个技术与耐心并重的活计

网友F:
这改完也就能听个响吧    其他就别提了
换单元多好    我刚淘了几个同款的剪线单元   已改蓝牙  低音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个技术与耐心并重的活计

不熟手,所以一个单元搞了一个小时左右,搞多几个可能速度就快一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改完也就能听个响吧    其他就别提了
换单元多好    我刚淘了几个同款的剪线单元   已改蓝牙  低音 ...

我等了几个钟头胶水粘住后试听了。。只是低音的下潜少了些。声场的表现还是相当不错。很开阔,乐器分离度也不错。中高频没有之前亮了,但也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对于低音,个人认为有点原因是我用的那个膜,那个是从之前一个没有用过的配机塞里拆出来用的。膜本身比较IE单元的膜厚一点,所以我准备把修好的塞子插在收音机里煲段时间看看。。。。。。总结是,折腾出来的结果个人还是相当满意的。。呵呵。。。。个人观点

网友G:
最怕这种线细的,驾驭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怕这种线细的,驾驭不了

越不好搞,要是成功了就更满足啊。。虽然,过后可能在角落吃尘。。

网友:
真是折腾啊,能成功真不容易

网友:
厉害,膜都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