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wrt路由翻车,等高手

楼主(2019-09-19):
马家买了无线路由器,配置蛮高,1.2g cpu,512m 内存,运行openwrt,卖家说有些问题,没在意以为改下通信规则就可以自己搞定,结果翻车。

连上串口,信息如下:
|  \/  | __ _ _ ____   _____| | |
        | |\/| |/ _` | '__\ \ / / _ \ | |
        | |  | | (_| | |   \ V /  __/ | |
        |_|  |_|\__,_|_|    \_/ \___|_|_|
_   _     ____              _
| | | |   | __ )  ___   ___ | |_
| | | |___|  _ \ / _ \ / _ \| __|
| |_| |___| |_) | (_) | (_) | |_
\___/    |____/ \___/ \___/ \__|
** MARVELL BOARD: RD-88F6281A LE

U-Boot 1.1.4 (Aug  6 2014 - 16:49:28) Marvell version: 3.5.9 - v16288q

U-Boot code: 00600000 -> 0067FFF0  BSS: -> 006D1340

Soc: 88F6281 A1
CPU running @ 1200Mhz L2 running @ 400Mhz
SysClock = 400Mhz , TClock = 200Mhz

DRAM (DDR2) CAS Latency = 5 tRP = 5 tRAS = 18 tRCD=6
DRAM CS[0] base 0x00000000   size 256MB
DRAM CS[1] base 0x10000000   size 256MB
DRAM Total size 512MB  16bit width
Addresses 8M - 0M are saved for the U-Boot usage.
Mem malloc Initialization (8M - 7M): Done
NAND:512 MB
Flash:  0 kB

CPU : Marvell Feroceon (Rev 1)

Streaming disabled
Write allocate disabled

Module 0 is RGMII
Module 1 is TDM

USB 0: host mode
PEX 0: PCI Express Root Complex Interface
PEX interface detected Link X1
Net:   egiga0, egiga1 [PRIME]
Hit "F2" key to stop autoboot:  0

NAND read: device 0 offset 0x100000, size 0x300000
3145728 bytes read: OK
## Booting image at 02000000 ...
   Image Name:   Linux-3.3.8
   Created:      2014-11-05   9:19:12 UTC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1130456 Bytes =  1.1 MB
   Load Address: 00008000
   Entry Point:  00008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OK

Starting kernel ...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    0.000000] Booting Linux on physical CPU 0
[    0.000000] Linux version 3.3.8 (zhangbin@ubuntu) (gcc version 4.6.3 20120201 (prerelease) (Linaro GCC 4.6-2012.02) ) #3 Wed Nov 5 01:19:07 PST 2014
[    0.000000] CPU: Feroceon 88FR131 [56251311] revision 1 (ARMv5TE), cr=00053977
[    0.000000] CPU: VIVT data cache, VIVT instruction cache
[    0.000000] Machine: Prafly M8621T Router Board
[    0.000000] Ignoring unrecognised tag 0x41000403
[    0.000000]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back
[    0.000000]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130048
[    0.000000] Kernel command line: noinitrd console=ttyS0,115200 init=/etc/preinit root=/dev/mtdblock2 rootfstype=squashfs,jffs2
[    0.000000] PID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    0.000000]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6, 262144 bytes)
[    0.000000]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32768 (order: 5, 131072 bytes)
[    0.000000] Memory: 512MB = 512MB total
[    0.000000] Memory: 516412k/516412k available, 7876k reserved, 0K highmem
[    0.000000] 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    0.000000]     vector  : 0xffff0000 - 0xffff1000   (   4 kB)
[    0.000000]     fixmap  : 0xfff00000 - 0xfffe0000   ( 896 kB)
[    0.000000]     vmalloc : 0xe0800000 - 0xff000000   ( 488 MB)
[    0.000000]     lowmem  : 0xc0000000 - 0xe0000000   ( 512 MB)
[    0.000000]     modules : 0xbf000000 - 0xc0000000   (  16 MB)
[    0.000000]       .text : 0xc0008000 - 0xc02d5000   (2868 kB)
[    0.000000]       .init : 0xc02d5000 - 0xc02f5000   ( 128 kB)
[    0.000000]       .data : 0xc02f6000 - 0xc0313d40   ( 120 kB)
[    0.000000]        .bss : 0xc0313d64 - 0xc0342a14   ( 188 kB)
[    0.000000] NR_IRQS:114
[    0.000000] gpiochip_add: registered GPIOs 0 to 31 on device: orion_gpio0
[    0.000000] gpiochip_add: registered GPIOs 32 to 49 on device: orion_gpio1
[    0.000000] sched_clock: 32 bits at 200MHz, resolution 5ns, wraps every 21474ms
[   12.120351] Calibrating delay loop... 1196.85 BogoMIPS (lpj=5984256)
[   12.210332]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   12.210473]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   12.210767]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   12.210979] Setting up static identity map for 0x275d10 - 0x275d4c
[   12.212581]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   12.214557] Kirkwood: MV88F6281-A1, TCLK=200000000.
[   12.214572] Feroceon L2: Enabling L2
[   12.214607] Feroceon L2: Cache support initialised.
[   12.216922] Kirkwood PCIe port 0:
[   12.216929] link up
[   12.216937] PCI: bus0 uses PCIe port 0
[   12.217091] PCI host bridge to bus 0000:00
[   12.217105] pci_bus 0000:00: root bus resource [io  0x0000-0xfffff]
[   12.217117] pci_bus 0000:00: root bus resource [mem 0xe0000000-0xe7ffffff]
[   12.217403] PCI: bus0: Fast back to back transfers disabled
[   12.217739] pci 0000:00:01.0: BAR 0: assigned [mem 0xe0000000-0xe000ffff 64bit]
[   12.226325] bio: create slab <bio-0> at 0
[   12.227239]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   12.228128]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   12.228268]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   12.228420]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   12.229505] Switching to clocksource orion_clocksource
[   12.231101]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   12.231231]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   12.231463]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16384 (order: 5, 131072 bytes)
[   12.231814]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16384 (order: 4, 65536 bytes)
[   12.231992]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16384 bind 16384)
[   12.232001] TCP reno registered
[   12.232011] UDP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0, 4096 bytes)
[   12.232033]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0, 4096 bytes)
[   12.232204]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   12.233449] squashfs: version 4.0 (2009/01/31) Phillip Lougher
[   12.233463] JFFS2 version 2.2 (NAND) (SUMMARY) (LZMA) (RTIME) (CMODE_PRIORITY) (c) 2001-2006 Red Hat, Inc.
[   12.233769] msgmni has been set to 1008
[   12.233798]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   12.233807]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default)
[   12.300853] Serial: 8250/16550 driver, 2 ports, IRQ sharing disabled
[   12.321609] serial8250.0: ttyS0 at MMIO 0xf1012000 (irq = 33) is a 16550A
[   12.701817] console [ttyS0] enabled
[   12.706108] SCSI Media Changer driver v0.25
[   12.711615] NAND device: Manufacturer ID: 0xec, Chip ID: 0xdc (Samsung NAND 512MiB 3,3V 8-bit)
[   12.720296] Scanning device for bad blocks
[   12.735999] Bad eraseblock 212 at 0x000001a80000
[   12.772257] Bad eraseblock 792 at 0x000006300000
[   12.830049] Bad eraseblock 1767 at 0x00000dce0000
[   12.905066] Bad eraseblock 3056 at 0x000017e00000
[   12.911900] Bad eraseblock 3095 at 0x0000182e0000
[   12.967218] Bad eraseblock 4023 at 0x00001f6e0000
[   12.976111] Creating 5 MTD partitions on "orion_nand":
[   12.981290] 0x000000000000-0x000000100000 : "u-boot"
[   12.987155] 0x000000100000-0x000000300000 : "kernel"
[   12.992999] 0x000000300000-0x000002000000 : "rootfs"
[   12.998831] mtd: partition "rootfs" set to be root filesystem
[   13.004676] mtd: partition "rootfs_data" created automatically, ofs=680000, len=1980000
[   13.012815] 0x000000680000-0x000002000000 : "rootfs_data"
[   13.019024] 0x000000100000-0x000002000000 : "firmware"
[   13.025012] 0x000002000000-0x000020000000 : "usrdata"
[   13.031759] mv643xx_eth: MV-643xx 10/100/1000 ethernet driver version 1.4
[   13.038707] mv643xx_eth smi: probed
[   13.042933] mv643xx_eth_port mv643xx_eth_port.0: eth0: port 0 with MAC address 28:51:32:0a:d4:b2
[   13.052319] mv643xx_eth_port mv643xx_eth_port.1: eth1: port 0 with MAC address 28:51:32:0a:d4:b3
[   13.061276] ehci_hcd: USB 2.0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EHCI) Driver
[   13.067869] orion-ehci orion-ehci.0: Marvell Orion EHCI
[   13.073192] orion-ehci orion-ehci.0: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   13.109546] orion-ehci orion-ehci.0: irq 19, io mem 0xf1050000
[   13.129536] orion-ehci orion-ehci.0: USB 2.0 started, EHCI 1.00
[   13.136018] hub 1-0:1.0: USB hub found
[   13.139811] hub 1-0:1.0: 1 port detected
[   13.144135] Initializing USB Mass Storage driver...
[   13.149198]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torage
[   13.155248] USB Mass Storage support registered.
[   13.160326] rtc-mv rtc-mv: rtc core: registered rtc-mv as rtc0
[   13.166359] cpuidle: using governor ladder
[   13.171934] mmc0: mvsdio driver initialized, using GPIO 43 for card detection
[   13.179550] TCP cubic registered
[   13.182790]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   13.187269] Zeus Base Module loaded, version: 1.0.00
[   13.192271] Zeus Sysview Module loaded, version: 1.0.00
[   13.197527] Zeus Netinet Module loaded, version: 1.0.00
[   13.202786] Zeus Datrie Module loaded, version: 1.0.00
[   13.207945] Zeus Strace Module loaded, version: 1.0.00
[   13.213246] Zeus State Module loaded, version: 1.0.00
[   13.223682] Zeus Dpi Layer7 Module loaded, version: 1.0.00
[   13.229312] Zeus Domain Module loaded, version: 1.0.00
[   13.234520] Zeus Notice Module loaded, version: 1.0.00
[   13.239803] Zeus Ipv4fw Module loaded, version: 1.0.00
[   13.244973] Zeus Audit Module loaded, version: 1.0.00
[   13.259252] rx_desc_queue length: 4096, tx_desc_queue length: 0
[   13.265242] Zeus Network Core Module loaded, version: 1.0.00
[   13.270948] Zeus Http Module loaded, version: 1.0.00
[   13.277631] Zeus Smtp Module loaded, version: 1.0.00
[   13.282697] Zeus Common QQ Module loaded, version: 1.0.00
[   13.288145] Zeus Mobile QQ Module loaded, version: 1.0.00
[   13.293611] Zeus PIN Module loaded, version: 1.0.00
[   13.298544] Zeus Efence Module loaded, version: 1.0.00
[   13.303876] Distributed Switch Architecture driver version 0.1
[   13.310517] eth0[0]: detected a Marvell 88E6171/88E6171R switch
[   13.422989] dsa slave smi: probed
[   13.426431] 8021q: 802.1Q VLAN Support v1.8
[   13.430872] rtc-mv rtc-mv: setting system clock to 2000-01-22 20:29:48 UTC (948572988)
[   13.442053] VFS: Mounted root (squashfs filesystem) readonly on device 31:2.
[   13.449507] Freeing init memory: 128K
- preinit -
Press the [f] key and hit [enter] to enter failsafe mode
- regular preinit -
[   17.775243] JFFS2 notice: (1452) jffs2_build_xattr_subsystem: complete building xattr subsystem, 3 of xdatum (0 unchecked, 3 orphan) and 30 of xref (0 dead, 30 orphan) found.
switching to jffs2
- init -

Please press Enter to activate this console. [   18.525663] Loading modules backported from Linux version master-2013-06-27-0-gdcfa6d5
[   18.533641] Backport generated by backports.git backports-20130617-4-ge3220f5
[   18.553967] cfg80211: Calling CRDA to update world regulatory domain
[   18.560423] cfg80211: World regulatory domain updated:
[   18.565584] cfg80211:   (start_freq - end_freq @ bandwidth), (max_antenna_gain, max_eirp)
[   18.573814] cfg80211:   (2402000 KHz - 2472000 KHz @ 40000 KHz), (300 mBi, 2000 mBm)
[   18.581605] cfg80211:   (2457000 KHz - 2482000 KHz @ 20000 KHz), (300 mBi, 2000 mBm)
[   18.589383] cfg80211:   (2474000 KHz - 2494000 KHz @ 20000 KHz), (300 mBi, 2000 mBm)
[   18.597170] cfg80211:   (5170000 KHz - 5250000 KHz @ 40000 KHz), (300 mBi, 2000 mBm)
[   18.604956] cfg80211:   (5735000 KHz - 5835000 KHz @ 40000 KHz), (300 mBi, 2000 mBm)
[   18.704500]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0
[   19.152433] ieee80211 phy0: Atheros AR9287 Rev:2 mem=0xe0be0000, irq=9
[   19.169012]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rt2800usb
[   19.231743] PPP generic driver version 2.4.2
[   19.424790] ip_tables: (C) 2000-2006 Netfilter Core Team
[   19.593687]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4
[   19.609690] nf_conntrack version 0.5.0 (8070 buckets, 32280 max)
[   20.263898] xt_time: kernel timezone is -0000
[   20.956485] xt_length2: Unknown symbol ipv6_find_hdr (err 0)
[   21.031788] nf_conntrack_rtsp v0.6.21 loading
[   21.045230] nf_nat_rtsp v0.6.21 loading
[   21.075352] xt_RAWNAT: Unknown symbol ipv6_find_hdr (err 0)
[   21.098086] xt_SYSRQ: Unknown symbol ipv6_find_hdr (err 0)
[   21.166028] Netfilter messages via NETLINK v0.30.
[   21.245567] ip6_tables: (C) 2000-2006 Netfilter Core Team
[   21.376567] ip_set: protocol 6
[   21.595812] ctnetlink v0.93: registering with nfnetlink.
[   21.767101] NF_TPROXY: Transparent proxy support initialized, version 4.1.0
[   21.774123] NF_TPROXY: Copyright (c) 2006-2007 BalaBit IT Ltd.
[   21.917887]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ath9k_htc
[   24.797531] mv643xx_eth_port mv643xx_eth_port.0: eth0: link up, 1000 Mb/s, full duplex, flow control disabled
[   24.808357] device eth0 entered promiscuous mode
[   24.813660] br-lan: port 1(eth0) entered forwarding state
[   24.819091] br-lan: port 1(eth0) entered forwarding state
[   24.837281] mv643xx_eth_port mv643xx_eth_port.1: eth1: link up, 1000 Mb/s, full duplex, flow control disabled
[   25.789682] ADDRCONF(NETDEV_CHANGE): eth0: link becomes ready
[   26.809558] br-lan: port 1(eth0) entered forwarding state
[   30.250615] ADDRCONF(NETDEV_UP): wlan0: link is not ready
[   30.267071] device wlan0 entered promiscuous mode
[   30.292872] ADDRCONF(NETDEV_UP): wlan0: link is not ready
[   30.308694] br-lan: port 2(wlan0) entered forwarding state
[   30.314250] br-lan: port 2(wlan0) entered forwarding state
[   30.319906] ADDRCONF(NETDEV_CHANGE): wlan0: link becomes ready
[   32.309535] br-lan: port 2(wlan0) entered forwarding state
[   52.514845] ------------[ cut here ]------------
[   52.519507] WARNING: at include/net/dst.h:178 0xc023c6d8()
[   52.525042] Modules linked in: ath9k_htc(O) xt_TPROXY xt_socket nf_tproxy_core ip6table_rawpost(O) iptable_rawpost(O) xt_hashlimit nf_conntrack_netlink xt_set(O) ip_set_list_set(O) ip_set_hash_netport(O) ip_set_hash_netiface(O) ip_set_hash_net(O) ip_set_hash_ipportnet(O) ip_set_hash_ipportip(O) ip_set_hash_ipport(O) ip_set_hash_ip(O) ip_set_bitmap_port(O) ip_set_bitmap_ipmac(O) ip_set_bitmap_ip(O) ip_set(O) ip6t_REJECT ip6t_LOG ip6t_rt ip6t_hbh ip6t_mh ip6t_ipv6header ip6t_frag ip6t_eui64 ip6t_ah ip6table_raw ip6_queue ip6table_mangle ip6table_filter ip6_tables nf_conntrack_ipv6 nf_defrag_ipv6 nfnetlink_queue nfnetlink_log nfnetlink xt_CHAOS(O) xt_TARPIT(O) xt_STEAL(O) xt_quota2(O) xt_psd(O) nf_nat_rtsp(O) nf_conntrack_rtsp(O) xt_LUA(O) xt_lscan(O) xt_LOGMARK(O) xt_ipv4options(O) xt_ipp2p(O) xt_IPMARK(O) xt_iface(O) xt_geoip(O) xt_fuzzy(O) xt_DNETMAP(O) xt_DHCPMAC(O) xt_DELUDE(O) xt_condition(O) xt_ACCOUNT(O) ipt_ULOG xt_u32 xt_TEE ip_queue nf_nat_tftp nf_conntrack_tftp nf_nat_snmp_basic nf_conntrack_snmp nf_nat_sip nf_conntrack_sip nf_nat_pptp nf_conntrack_pptp nf_nat_h323 nf_conntrack_h323 nf_nat_proto_gre nf_conntrack_proto_gre nf_nat_amanda nf_conntrack_amanda nf_conntrack_broadcast nf_nat_irc nf_conntrack_irc nf_nat_ftp nf_conntrack_ftp xt_esp ipt_ah xt_iprange xt_HL xt_hl xt_ecn ipt_ECN xt_CLASSIFY xt_time xt_tcpmss xt_statistic xt_mark xt_length xt_DSCP xt_dscp xt_string xt_layer7 xt_quota xt_pkttype xt_owner compat_xtables(O) ipt_REDIRECT ipt_NETMAP ipt_MASQUERADE iptable_nat nf_nat xt_recent xt_helper xt_connmark xt_connbytes pppoe xt_conntrack xt_CT xt_NOTRACK iptable_raw xt_state nf_conntrack_ipv4 nf_defrag_ipv4 nf_conntrack pppox ipt_REJECT xt_TCPMSS ipt_LOG xt_comment xt_multiport xt_mac xt_limit iptable_mangle iptable_filter ip_tables xt_tcpudp x_tables ifb ppp_async ppp_generic slhc rt2800usb(O) ath9k(O) rt2800lib(O) ath9k_common(O) ath9k_hw(O) rt2x00usb(O) ath(O) rt2x00lib(O) mac80211(O) ts_fsm ts_bm ts_kmp crc_itu_t crc_ccitt ipv6 cfg80211(O) compat(O) arc4 aes_generic crypto_algapi
[   52.704417] Backtrace:
[   52.706878] Function entered at [<c000bccc>] from [<c0271cf8>]
[   52.712746]  r6:000000b2 r5:c02b7c38 r4:00000000 r3:c02fe080
[   52.718466] Function entered at [<c0271ce0>] from [<c0014418>]
[   52.724335] Function entered at [<c00143c0>] from [<c0014454>]
[   52.730201]  r8:ddd850a0 r7:dea19e80 r6:c033e648 r5:de1a6d60 r4:deaa7d40
[   52.736786] r3:00000009
[   52.739429] Function entered at [<c0014430>] from [<c023c6d8>]
[   52.745297] Function entered at [<c023c3b0>] from [<c0273dbc>]
[   52.751165] Function entered at [<c0273d58>] from [<c0254710>]
[   52.757017]  r5:deaa7d40 r4:00000001
[   52.760628] Function entered at [<c02543b4>] from [<c0256f4c>]
[   52.766487] Function entered at [<c0256e58>] from [<c01f41dc>]
[   52.772355]  r6:deaa7d40 r5:ddc94850 r4:ddd85460 r3:c0256e58
[   52.778068] Function entered at [<c01f3f54>] from [<c01f28cc>]
[   52.783935]  r8:dead7000 r7:c033c2a0 r6:deaa7d40 r5:deaa7d40 r4:ddc94850
[   52.790712] Function entered at [<c01f2584>] from [<c01f2ef0>]
[   52.796571]  r7:c033c2a0 r6:deaa7d40 r5:00000000 r4:00000001
[   52.802291] Function entered at [<c01f2c30>] from [<c01c9b04>]
[   52.808150]  r8:00000001 r7:00000000 r6:c02f844c r5:00000008 r4:c02f842c
[   52.814927] Function entered at [<c01c96a4>] from [<c01c9d20>]
[   52.820795] Function entered at [<c01c9ccc>] from [<c0260d78>]
[   52.826655]  r4:00000001
[   52.829201] Function entered at [<c0260bcc>] from [<c0260f7c>]
[   52.835069] Function entered at [<c0260da0>] from [<c01c9a10>]
[   52.840938] Function entered at [<c01c96a4>] from [<c01c9d20>]
[   52.846798] Function entered at [<c01c9ccc>] from [<c018643c>]
[   52.852665]  r4:df8864c8
[   52.855214] Function entered at [<c0185f4c>] from [<c01c9efc>]
[   52.861081] Function entered at [<c01c9e8c>] from [<c0019648>]
[   52.866942] Function entered at [<c00195b8>] from [<c0019a38>]
[   52.872808] Function entered at [<c00199f0>] from [<c0009910>]
[   52.878661] Function entered at [<c00098a4>] from [<c00081d0>]
[   52.884528]  r6:fed20200 r5:20000013 r4:c010c61c r3:c010cf84
[   52.890251] Function entered at [<c00081c0>] from [<c0008c74>]
[   52.896111] Exception stack(0xdea5fa08 to 0xdea5fa50)
[   52.901199] fa00:                   de918018 00000004 00000711 00000b7c 00001000 00040000
[   52.909414] fa20: 00000000 00000b79 de918078 00000000 000003e0 dea5fa6c 00000007 dea5fa50
[   52.917642] fa40: c010cf84 c010c61c 20000013 ffffffff
[   52.922723] Function entered at [<c010c5bc>] from [<c010cf84>]
[   52.928583]  r7:00000008 r6:41a6eb7e r5:00ffffff r4:de918000
[   52.934303] Function entered at [<c010c64c>] from [<c010d5ac>]
[   52.940171] Function entered at [<c010d01c>] from [<c010be10>]
[   52.946033] Function entered at [<c010bafc>] from [<c00c36d8>]
[   52.951900] Function entered at [<c00c3578>] from [<c00c03e4>]
[   52.957761] Function entered at [<c00bff30>] from [<c00c0754>]
[   52.963628] Function entered at [<c00c058c>] from [<c00c0cec>]
[   52.969490] Function entered at [<c00c0cc8>] from [<c00c19f0>]
[   52.975356] Function entered at [<c00c148c>] from [<c0053a0c>]
[   52.981216] Function entered at [<c005386c>] from [<c0053d40>]
[   52.987069] Function entered at [<c0053d10>] from [<c0053f2c>]
[   52.992936] Function entered at [<c0053d48>] from [<c0054048>]
[   52.998797] Function entered at [<c0053fe4>] from [<c004c344>]
[   53.004664]  r5:00000000 r4:dea5fe90
[   53.008267] Function entered at [<c004c030>] from [<c0076488>]
[   53.014135] Function entered at [<c00763e8>] from [<c0076bc0>]
[   53.020002]  r8:00000000 r7:dea5ff70 r6:0083b7f0 r5:00001000 r4:dea255c0
[   53.026771] Function entered at [<c0076b08>] from [<c0076c84>]
[   53.032638]  r8:00000000 r7:00000003 r6:00001000 r5:0083b7f0 r4:dea255c0
[   53.039406] Function entered at [<c0076c40>] from [<c0009060>]
[   53.045273]  r9:dea5e000 r8:c00091e4 r6:bed4c950 r5:00001000 r4:0083a0a0
[   53.052050] ---[ end trace e513d9622b338f3c ]---

自己折腾的过程:
1.wan口动态ip,lan口dhcp可以ping通路由器自己,也可ping通wan,还可以ping通www.baidu.com
2.在串口能get到www.baidu.com的网页,lan口就是不能访问互联网,ip地址也不行。
3.偶尔跳出Portal认证(WEB认证)才发现,这个路由使用了认证,现在情况是这家路由公司已经倒闭,网址也不可用,所有不能上网。
4.串口进去想干掉认证功能块,结果opkg原厂固件已精简,现在我自己搞不定编译,这是个死胡同。
5.进去想看看能否修改认证模块文件,也不知怎么下手。

望高手指点。

网友:
也就是说硬件是好的,只是像有加密狗一样需要远程认证才可以使用?有其它固件可以刷吗?

网友:
https://www.right.com.cn/forum/f ... read&tid=180699
做好折腾的准备吧, 或者退货

网友A:
不懂英文,这么多英文是啥意思啊

网友: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bog03rL 密码: pxv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懂英文,这么多英文是啥意思啊

这是路由器的启动信息,说实话我也看不明白,但是看这些结果感觉这个路由器的绑定认证是去不掉的

网友:
也许这篇帖子有参考意义,现在我喜欢用软路由,就d525主板刷openwrt x86,方便可以使劲折腾,固件搞坏了塞移动硬盘盒一刷了事。
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178876-1-3.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路由器的启动信息,说实话我也看不明白,但是看这些结果感觉这个路由器的绑定认证是去不掉的 ...

学英语时候就学了哈喽啊,好肚油肚啊!爱老虎油啊啥的啊!后来看电影学了法克,谢特啥的!电路板上学了vcc,gnd,power,on,off啥的!日语也学了几个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学英语时候就学了哈喽啊,好肚油肚啊!爱老虎油啊啥的啊!后来看电影学了法克,谢特啥的!电路板上学了vc ...

莫洗莫洗,一库,压脉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莫洗莫洗,一库,压脉带

秋刀麻袋,米西米西,哟西哟西

网友:
我那台都刷砖了两个月了,没搞好

网友C:
能找到固件包吗?linux系统下FTP共享固件,ttl连接路由器,然后设置路由器ip 把镜像写入分区
WRT3200ACM刷坏uboot  用此方法刷成功过,何况你这个还有uboot可以用

网友D:
从cut那儿开始内核崩了,看看内存补焊下试试,要么就是固件匹配不好

网友E:
多少买的,看起来不错

网友F:
淘宝店家不是说各种固件随意刷,换个固件试下。这个路由是真的不便宜

网友:
什么配置?看板子觉得有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cut那儿开始内核崩了,看看内存补焊下试试,要么就是固件匹配不好

启动后,能进web界面,能设置,也能看到lan和wlan地址都正常,通过lan口可以ping通www.baidu.com,如果打开网址,等一段时间会跳转到一个认证地址,这个地址失效,现在怀疑是web认证不成功,不能上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少买的,看起来不错

价格便宜,95

楼主:
引用 网友F:
淘宝店家不是说各种固件随意刷,换个固件试下。这个路由是真的不便宜

不敢刷,怕刷崩了,更没希望,这个配置不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找到固件包吗?linux系统下FTP共享固件,ttl连接路由器,然后设置路由器ip 把镜像写入分区
WRT3200ACM刷 ...

不清楚情况下,没敢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