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33B 电压咋校准!!

楼主(2019-09-19):
前段时间买的,今天没事看看 不准了!!!!UT33B 电压咋校准!!

网友:
楼字惜墨如金,一字千金!

网友:
拆开,看板子上有没可调电阻

网友:
这价位的表要那么准干啥。

网友:
便宜怎么就不能准了,支持楼主进行调整。
但楼主提供的数据不足以说明需要调整的位置,是基准还是调分压电阻很难说,是温漂大还是需要校准也很难说。
楼主需要在23℃及+/-5℃,在不同的档位给出测量偏差才能决定需要调整什么

网友:
我的表也是便宜货,调整后很好用。老站上有我调整的前后结果对比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26884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72722

网友:
好像是单片机方案,校准得寄回厂家,自己搞不了吧

网友:
拆开看看内部电路是什么情况

网友A:
这表如果能自己校准,很多表都不用卖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表如果能自己校准,很多表都不用卖了。。。

没什么难的福禄克101没电路图没代码没校准方法,一样调的一个字以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难的福禄克101没电路图没代码没校准方法,一样调的一个字以内

关键是UT33B现在有校准方法吗?我也很想知道,这表的做工、速度、线性、显示都很满意,唯一不足就是误差有点大,如果能自己校准那就太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UT33B现在有校准方法吗?我也很想知道,这表的做工、速度、线性、显示都很满意,唯一不足就是误差 ...

分析误差调分压网络啊

网友(2023-08-10):
VR1电位器调整基准电压就行,不过这表温漂大啊,调整准确后,一会儿又自己跑了。如果只是几个字的误差就不用调整了,它自己会飘上飘下的。如果非要校准一下,这个表也要开机个十几分钟后再调整,这样飘的会少一些。

网友:
买这个还不如买6000字的UT890D

网友:
拆开看看用的什么芯片方案,才能决定怎么调校的。

网友:
先确定是哪几个电阻分压

网友:
这个表分压电阻是不是集成在芯片内部了? 只找到了 两个电阻组成的 10M电阻,其他似乎都不是

我现在都是直接扭到200V档用,不关心精度了。

网友(2023-11-09):
这个表貌似不可以校准,可调电阻都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