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金tck70r-w空气净化器插错电拆机维修

楼主(2019-09-19):
                                 大金tck70r-w空气净化器插错电拆机维修      今年暑假,跟夫人一同在女儿家玩了半个多月,女婿每天早出晚归上班,女儿每天忙着培外孙参加各种培训、学习班,夫人每天忙着买菜、做饭、打扫卫生,我也没闲着哦,半个月时间里,买了20多盏LED三色变光筒灯,更换了女儿家里的老式天花板筒灯,买了512g固态硬盘、4gr的内存条和笔记本电脑电池、散热器 ,把一台6年前买联想X220笔记本电脑进行了全面升级(现在是外孙在用),把家里的3台空调进行全面清洁。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大金tck70r-w空气净化器拆机维修经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到女儿家第二天,夫人忙着打扫卫生,看着灰尘比较大,就顺手将边上的一台空气净化器插上了电源,按了半天的按键机器没有反应,等女儿、外孙学习班回来才知道插错了电源(原来这个空气净化器是海淘的日本货,用的是110伏的电,前面还要加插一个电源变压器)女儿讲她婆婆也曾插错电源烧坏过一次,花了300多元维修。女儿准备给女婿打电话找上次的维修工电话,夫人立马给予了制止,叫你老爸先看看再说,这个任务又落到了我的头上了。
       先上淘宝找大金空气净化器插错电源维修配件,找到了“松下,大金,夏普空气净化器插错220V电源维修包”,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27069020142&ali_trackid=2:mm_14507426_6694867_34704157:1568793407_207_905038372&spm=1002.8113010.1999451589.1不管三七二十一,立马拍了个大金维修包加电烙铁的(29.8元),下好淘宝订单, 立即开始拆机检查:
      1、拆解前面板,取下左右2根长条形负离子发生器和过滤器,扣下顶部的一个电极盒,取下侧边的水箱和和里面加湿器,再拆后面板(总共有6颗螺丝,特别注意左边中间有一个相对较隐蔽)这些都容易。
      2、拆解上面板,取下4个螺丝后碰到了难题,因为里面有电源接线,也不知道里面插扣方向,不敢用力,拆卸工作只好暂停。
      3、怎么办?有问题找度娘,百度“空气净化器拆机教学视频”,立马找到了“大金tck70r-w空气净化器拆机教学视频”,https://v.qq.com/x/page/f0346tau756.html
按照教学视频一步步拆解上面板,取下2根主板连接线,翻开盖板,根据大金维修包店家提供的更换原器件图片,目测检查主板的相应位置,果然发现有2个原件有烧焦的痕迹。
由于淘宝上拍的维修零件还没到,为防止零件丢失只好一步步将空气净化器又装回去。等了3天,网上买的零件到了,这就是买2个零件,老板还另外多送几个备用的(但愿以后不要再用到)。第二次拆解就容易多了(拆解前面板--拆解后面板--拆解上面板(注意2根排线)--取下主板—更换2个零件(店送贴心送了焊锡丝),再次还原空气净化器,准备测试前,女儿再次提醒,不要又插错电源了哦。果然发现自己因为太激动把插头又插上未加娈压器的排插上,好在没按净化器开关,重新接上娈压器,忐忑地按动启动开关。绿色指示亮了,所有按键挨个进行测试均正常,大功总算告成。
        4、题外话,有拆机和使用电烙铁经验的朋友,动动手10几元钱就能自己搞定,没有维修经验的可以外面找小店更换配件。

网友A:
居然还有这种维修包,头一次见,涨姿势了。

网友:
压敏和保险挂了,很好维修的

网友:
保险与压敏保护了后面的电路,一般就坏这两件

网友:
行。好。有女儿介绍给我。

网友:
楼主和女儿都是结婚早的话,也就50多岁吧.

网友B:
要感叹当初送修的那个300黑心了

网友C:
给我吧,我这绝不会插错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我吧,我这绝不会插错电源的!

谢谢亲们关注,纯粹是业的余业爱好。近期才发现的拆机网,发了几个帖子,暑期大金空气净化器的维修经历,想想有必要给记录一下,以备不时之需,当时也没拍到几张照片,几个图用的是配件商家的,不是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还有这种维修包,头一次见,涨姿势了。

很多电器因为通病,坏的都是固定的几个零件,所以就有了维修包,几个元件组合卖方便了买家也节约了运费,同时卖家也多挣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感叹当初送修的那个300黑心了

送修黑心?会修和楼主那样自己修不会修没办法因为这种插错电压的谁也不敢保证只坏这点东西,一般都是照着换板子去的。。不明白?找个双电压的pc电源换110v插电你看黑多少?300不多也不少看当地消费水平

网友D:
这两东西,就算实体店也最多2元。最好将净化器的插头和变压器的插座换成一对特型的,或者最起码将净化器插头裹上红布,写着110。

网友(2020-02-06):
学习了,以后自己也试一下,修不好再给别人修

网友:
头一次见有这种维修包,,涨姿势了。

网友:
试试改成230V的

网友(2020-06-22):
引用 网友D:
这两东西,就算实体店也最多2元。最好将净化器的插头和变压器的插座换成一对特型的,或者最起码将净化器插 ...

功率不大的话,直接加装内置变压器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还有这种维修包,头一次见,涨姿势了。

我很奇怪咋海淘净化器的那么多没人海淘日版三菱日立大金空调?三菱不少1匹以上,别的牌子1.5匹以上都是200V电压,220直插
日版三菱和大金1.5匹,制热能力基本能到3匹的样子,而且不是电辐热这种投机取巧的手段

网友:
如果体积够大,为什么不把变压器装在净化器的壳子里。改成220正插。多好!

网友E:
如果把这块电源板改成用220V的 或这换个输入220 输出同规格的电源板 能不能就不用110V变压器了

网友(2020-09-01):
引用 网友E:
如果把这块电源板改成用220V的 或这换个输入220 输出同规格的电源板 能不能就不用110V变压器了 ...

可以,如果量大,估计直接就有现成的220电源板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