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淘宝的三位电压表芯片

楼主(2019-09-19):
请教一下坛友,这种表头用的是什么芯片啊?都不用限流电阻的,有谁接触过这类芯片的吗

网友:
肯定是个单片机!两个电阻分压取值!

网友:
有量程,更大电流要用分流器的

网友:
单片机IO驱动能力现在大多能到20ma,扫描驱动时平均电流不会大,所以io到LED没有限流电阻。供电是电阻分压,那个三端小稳压,看多了就习惯了。用料省,坏了也不心疼。

网友A:
R1,W1,R2就是分压用的啊,D1防反接,
R4R5Z1Z2Q1Q2稳压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W1,R2就是分压用的啊,D1防反接,
R4R5Z1Z2Q1Q2稳压电源

这些都知道啊,就是这个单片机打磨了看不出什么型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都知道啊,就是这个单片机打磨了看不出什么型号的

知道型号也没卵用,如果想自己复制,论坛已经有现成的案例了,直接搜索就可以。
知道型号,没有固件,一般也读不出来,坏了换新的也没有固件可以写,所以,了解和不了解其实差不多。

网友(2019-11-18):
我接触过这不是单片机,是纯硬件的专用芯片

网友:
阿里巴巴能买到

网友:
就不要想着自己搞 得不偿失

网友B(2023-03-28):
感觉就是一个OTP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就是一个OTP单片机

可能是,毕竟OTP单片机比较便宜。

网友:
只要能用,精度过得去,价格合适,管它是啥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都知道啊,就是这个单片机打磨了看不出什么型号的

有些便宜芯片的丝印是在背面的

网友:
如果是STC的单片机可以连接到芯片的   3.0 3.1   VCC,GND 4个脚就可以检测出来MCU的!

网友:
以前买了很多类似的电压表头,差一点的用的51单片机,好一点的用的STM8S003(有一家买到是没磨掉芯片丝印的)。STM8S003的表头相对准很多。不确定是软件原因还是硬件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都知道啊,就是这个单片机打磨了看不出什么型号的

这种台系的出厂正面就没丝印,反面可能有些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