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格力凯迪斯变频空调故障码E6

楼主(2019-09-19):
同事一台格力凯迪斯变频空调坏了,故障码E6,格力故障码E6一般通讯故障,变频机主板在外机,变频机通讯故障多为主板故障。之前修过一台E6,为变频主板副电源故障,指示灯不亮,换7脚电源芯片后修复。这台空调同事叫售后上过门,说外机主板坏,需要更换主板,价格比较贵,同事没修,后自己把空调拆掉了,想起我以前修家电的,打电话问我能不能修,然后这几天送到我这里来了,送来后检查发现同事拆机的时候没有回收制冷剂,直接锁高低压阀门后拆机,首先要处理的是主板问题,没有通电试机,直接把主板拆下来了。

单排铜管

电抗器

变频主板

处理器,一般叫他CPU

igbt模块

整流桥,大功率场管,整流二极管,PFC三件套
散热器固定在外壳上,只能拆主板

主板一拿掉就发现不对劲,掉下来一些黑色的渣渣

整流二极管已经爆了,看来PFC三件套跑不掉了

地下还有一块板,滤波板,保险测量没有开路,主要问题看来在主板上了

打表测量3件套全部击穿,那就直接拆吧,双层板不好拆,直接用剪刀剪脚,断脚就很容易拆了

场管的保护二极管也击穿了,查资料确定型号ZM4749,24v1W稳压管

贴片的稳压二极管,再检查一下驱动脚的电路原件,一个二极管一个电阻,没有问题的话驱动芯片基本没问题,接下来的事就是淘宝搜格力变频3件套了

等了3天之后,快递的零件到了

三件套只有桥,场管,二极管,稳压管叫老板送的,没有贴片,只有直插,有就行

参照原件把脚弯好,焊接好后,重新上硅脂

接下来就是更换稳压管了
刮掉焊点上的胶,焊下坏件,把新件焊上去

剪脚,再焊一下,完美
好了,主板算是维修完毕了,开始装机测试了

主板装上,接线全部插好,拆的时候拍照安装的时候方便对比,把高压低压管拧上,上真空泵抽真空,抽完真空打开高低压阀门,通电,开机,选择制冷模式,一整低沉的嗡嗡声响起,我就知道欧了

高压管开始结水珠

运行了一会结霜了,刚开始运行结霜不一定缺制冷剂,长时间运行不化霜,就说明缺制冷剂了,
低压运行压力低于0.4,也说明缺制冷剂,

这台空调用的制冷剂为r410a,加氟需要先把系统内制冷剂全部放空,抽真空后再定量加入制冷剂,而且加的时候要加液态,因为410是2种制冷剂混合的,沸点不一样,泄露的时候会导致比例不平衡,制冷效果差,不过,今天先不加制冷剂了,同事说打算买新空调,毕竟这台空调已经用了10年,所以当废品卖给我了,我暂时也用不上,结果就是装好了丢仓库吃灰

end

网友:
好手艺,有技术真好

网友:
很好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A:
稳压管也要打三防漆吧

网友:
好手艺。一下修好了。

网友B:
我怎么感觉他不是找你修的 是想找接盘的啊

网友:
谢谢分享,牛掰,技术一流

网友:
技术大佬,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感觉他不是找你修的 是想找接盘的啊

我觉得也是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管也要打三防漆吧

没这个必要,运行条件没那么恶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感觉他不是找你修的 是想找接盘的啊

修起来不划算,修主板要钱,加制冷剂要钱,装上去要钱,5楼户外还要高空费,机器也用了10年了,所以不如买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感觉他不是找你修的 是想找接盘的啊

他说要卖废品站,我就给了他300收下了

网友:
搞半天人家不要了……

网友:
我那抠的一逼老板的也是10年的,快十年了,主板上面那个变频原件炸了一块,然后表打好像芯片供电对地都短路了,自己去买了主板然后叫我去装,毛都没给,好话都没说一句,麻痹12楼,发现真的专人专事,和会的被用死不会的被嫌死不是废话

网友:
楼主的锡真亮!

网友:
外机看起来挺新的,不像有10年的样子。

网友C:
真不像10年的机子啊,

能说格力的质量真的还可以吗

网友:
这个空调肯定是有专门的空调机位,太阳晒不到雨淋不到,所以成色看起不错。我去年两台科龙的26变频机修不来,比这台还要新,一起500块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不像10年的机子啊,

能说格力的质量真的还可以吗

成色比照片里还要好,应该是保护的比较好吧,外机有空调位,内机不用的时候有空调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