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奇葩货,科萌KM-1车载智能控酒仪拆解

楼主(2019-09-19):
无意间在网上看到有这么个奇怪东西清仓出售
一开始很奇怪,以为是遥控开关,遥控器上兼带一个呼气式酒精检测仪的功能
想想又不对,酒精测试仪带什么遥控开关功能啊???
不过不到10块钱的售价,买一个酒精检测仪回来玩玩也不亏呀
当即下单,过了几天收到一个大盒子

打开,包装还挺严密,还有一层

露出真面目了,塑封的盒子,还得再拆一层

打开里面是这样的,一个主机,两个带酒精测试功能的遥控器
一个车充,2把线束,一束用来连接汽车电路,另一束接车充上为遥控器充电

合格证,2011年的产品,库存8年了啊

说明书,保修卡,说明书还算详细,要不然还真不知道这东西怎么用

拿出来看看,这是遥控器
带一个显示窗和吹气口
年代久远,电池早已没电了

这是主机,比想象的要小巧

一捆线束,用来和汽车连接

一个轻飘飘的车充

是USB口的,可以利用上

先研究一下遥控器
遥控器很简单,一个大红按钮,应该说集成全部功能
后来发现侧面还有一个小的功能按钮,可以读取历次酒精测试记录

背面,印有police的温馨提示,还有激光打码
看起来还是正规厂家的产品,不像山寨货

遥控器拆起来很简单,拧松两颗螺钉即可打开后盖
不是那种令人讨厌的超声波焊接

内部电路看起来还挺复杂,毕竟集成了一个酒精测试仪嘛

取下线路板,正面是传感器,显示屏,电池
其中,电池已经鼓了,明显已失效,毕竟放了8年,放也放死了

失效的电池 3.7V 280mAh的微型聚合物锂电池,完全失效,一点电没有
而且也充不进电了

这是最重要的,传感器
扁平的,应该是气流传感器,用来检测呼气
那个TO-18金封的,是酒精传感器,属于气敏元件

上盖带有对应的气流通道,气流从金属网孔处吹入,从遥控器侧面流出

这是酒精传感器,带有灯丝,工作时会升温,
还是利用氧化还原反应对乙醇浓度进行检测
没有标明型号,不过一般来说,乙醇气敏传感器都是MQ-3
其中的敏感元件为二氧化锡材质
其原理就是通过灯丝对氧化物材质的敏感元件进行加热
因为乙醇是具有还原性的,因此,如果接触到敏感元件的气流中含有乙醇
就会同敏感元件发生反应,导致敏感元件电阻率发生变化,
通过检测敏感元件电阻率的变化,即可计算出气流中的乙醇浓度
一般来说,类似还有可燃气体传感器这些都是这个原理,只是敏感元件的材质根据被检气体
不同而不同

线路板上的主要元件,TM1722,这是LCD驱动器,也是最大的一个集成电路

国产集成电路KC6509用途未知,看电路似乎是电源管理类的

这是整个遥控器的核心了,SILICON的SILF336
一颗8051核心的MCU,内部资源丰富,功能很强大

因为电池存放过久,已经没法充电了,于是用稳压电源代替电池对遥控器进行测试
第一次开机后,会有60秒倒计时,倒计时完成后,才能进行测试模式
倒计时的目的是对气敏元件进行余热,以达到传感器的最高性能

预热完成后,检测仪就会进入测试模式
向检测器吹气,如果检测到气流,蜂鸣器就会鸣叫,屏幕上显示呼气酒精浓度
同时,遥控器会向主机发出ON的信号,主机的继电器就会吸合
因为没喝酒,因此乙醇含量为0
目前,法律认定酒驾是血液酒精含量大于20mg/dL,这个控酒仪的标准是18mg/dL
如果超标,主机就会报警,发出语音提示
不过准不准,那就不好说了,至少,不管是说明书还是遥控器,都没看见精度标识

遥控器做工还算可以吧
但是这个钥匙扣可不那么尽如人意啊,还没用呢,
就在玻璃板上轻轻一碰,自己先断了。。。。。。

遥控器拆完了,下面拆开那个车充研究一下
首先,这个车充轻飘飘的,感觉没什么分量,估计里面也好不到哪去
拧开前面的端盖,就可以拆开了,里面还有一根保险丝

打开盖子,什么!这也太......简单了吧
原指望肉不多能有点骨头,现在看来是骨头渣滓也没有啊
电路板上空空荡荡,只有一根跳线,剩下就是指示灯和USB口了

放大看看,元件面确实什么都没装(跳线除外)
看PCB上面的走线,这应该是当年低端车充流行的MC34063方案

原本想着背面好歹能有个7805之类的东西,线路板反过来看看
确实空无一物,没有半导体元件
这个车充,标志12V-24V通用,不错,通用是通用
输入多少,USB口输出多少,接48V一样能用
用了这个车充,设备不坏才怪,应该说这叫手机杀手啊

还剩下一个东西,是这个控酒器的主机
一个黑色的小塑料盒子,做工还算可以,上面也有激光打码

右上角有两个孔,里面是两个按键,用来和遥控器对码,
说明主机和遥控器不是那种采用2262/2272编码的电路,带有自学习功能
还一个指示灯,用来指示配对,和蓝牙似的

主机后面,有穿孔,随机送了2条捆扎带,可以从这里穿过去固定主机
可以把主机固定在车内的某个位置

拆开看看,也是螺丝固定的,不是超声波焊接
电路看起来不复杂,毕竟这是一根遥控开关电路,能有多复杂呢
两个继电器用来控制车载电器,上盖一个喇叭用来发出语音提示
右侧的蛇形线是接收机的接收天线

4Ω 2W的小喇叭,个头不大声音不小,通电试机都嫌吵

移走上盖

线路板没有刻意专门固定,很容易就取下来了

同遥控器一样,主机的核心也是用的SILF336

一颗8002功放芯片,用来驱动扬声器

黑片一颗,看电路应该是语音芯片

用途不明的国产芯片,和遥控器里基本一致
看电路应该是电源芯片

遥控接收模组,似乎不是315或者433之类的通用模组
应该有自己的单独频率

能利用的东西,放在一起看看
遥控器(测试仪)2个,主机1个,直通型车充1个

看说明书上写着这东西集各种专利一体,究竟是真是假呢?
上网搜了搜,别说,还真有这个东西
真是车载控酒仪,外观专利和产品一致,看来不假

最后,说说这东西的工作方式吧,之前一直没闹清楚这是个什么东西
看了说明书才明白,这东西装在车的点火电路上,就是个酒精控制开关
开车前必须吹气测酒,测酒合格了,遥控器就会向主机发出指令
主机内继电器吸合,接通点火线路,发动机可以启动
如果不合格,那车就不能发动,还有语音提示,等你酒精合格了,再说吧
至于辅助防盗功能,应该说是有的,因为你不吹,车就发动不起来,盗贼开不走
贼哪里知道开车前要对着遥控器吹酒啊
综合整体情况,感觉这也是个脑洞大开的设计,不知道当年装这个东西在车上的多不多啊

全文完,谢谢观赏

网友:
测试一下灵不灵

网友:
看起来还挺有意思的

网友:
在哪里买的,留个地址啊兄弟。

网友:
喝酒的用不上,用上的不喝酒

网友:
这车充简直配不上主机和遥控器

网友:
电池已怀孕。

网友:
装个电池试试啊,买瓶啤酒喝几口吹一下看有没有报警

网友A:
找到老牛家去了,8.5包孕。。哈哈,弄个玩玩

网友:
估计这个东西应该是安装在客车,公司车辆之类的地方,说白了就是商用,个人脑袋进水可能安装。

网友:
10块这一堆值了

网友:
里面肉很多啊。

网友:
拆一些元器件也很超值,只是车充没有电路有点坑。

网友:
喝酒不开车啊

网友:
太山寨了,这还能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老牛家去了,8.5包孕。。哈哈,弄个玩玩

哪个老牛啊?矿坛的老牛吗

网友:
给个链接,买个玩玩啊

网友:
呵呵,东西不错,
但这个车充太坑爹了,要直接输出也别搞个USB母座啊,不知道的手机一插~~~

网友:
最后一张有灵敏度啊,楼主测测误差大不大,有没有参考价值。有的话买个回来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老牛家去了,8.5包孕。。哈哈,弄个玩玩

淘宝看有运费啊,坛友优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