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补自行车胎胶水说明书上写至少5分钟后才能使用?冬天那不是要10分钟

楼主(2019-09-19):
如题:请问为什么补自行车 车内胎  的 胶水说明书  上写至少5分钟后才能使用?  是否冬天天冷时至少10分钟后才能使用?真的要这么长时间,才能补好车胎吗?
用这种补胎胶水 可以补摩托车内胎吗?   补摩托车内胎也与补自行车胎一样吗,  也要至少5分钟?

为什么502胶水要马上使用?(如果502胶水涂上后,要粘的2个物件,必须马上贴上,否则502胶水就干了)

我在淘宝看到现在许多店卖 韩国401胶水,这种  韩国401胶水 补自行车内胎时,使用时 与502胶水  一样,马上就可以使用了,不用等几分钟
淘宝卖的韩国401胶水,用于补自行车胎,摩托车胎,质量可靠吗?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没用过这么高级的

网友:
不凉会不粘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 见过的补胎胶都是打磨好涂胶 等表面的胶流动性变差后贴补片(也就等1分来钟吧 胶面不沾手就好了) 夹具夹紧一段时间(用手会酸 一定要完全压合 加压不能有气泡) 直到胶固化的差不多 然后就是松开 让它慢慢完全固化  胶水本身干好是黄色的软弹的固体 就是固化时橡胶味有点大 干后就没啥味了
牌子早忘了 不知道 你不说补胎胶我都想不起来用法   我这边修车的都是这么干 好像还有用火烤的然后像贴油毡纸似得  不过现在基本都是喷什么补胎液 说是再被扎也不会漏气 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反正补胎更贵了是真的

网友:
韩国401和502一样是丙烯酸胶水啊,而补胎胶是硫化剂,根本不是一类东西啊。

网友A:
其实是溶剂挥发问题,硫化剂是要等溶剂大量挥发后,才起作用。   如果连溶剂一起呼在里面反而不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是溶剂挥发问题,硫化剂是要等溶剂大量挥发后,才起作用。   如果连溶剂一起呼在里面反而不粘了。 ...

是的是的,稀便于涂抹均匀,修车的补胎都晾一会,外行一看就以为都,实际用手一摸不拉粘才行,而且一定要薄,外行以为越多越好,一打气冒鼻涕泡就傻啦!我以前就是外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是的,稀便于涂抹均匀,修车的补胎都晾一会,外行一看就以为都,实际用手一摸不拉粘才行,而且一定要 ...

甚至还有采用少涂,多次长时间晾的方法,加强硫化。      橡胶传送带就是,单层涂胶两次,首次半小时,再涂不粘手再粘。

网友:
我也好奇这个问题。
初中时候自己补过车胎,没看说明,想当然的直接糊上了,一打气就漏。

网友:
老的牌子是沈阳产的《虎头》牌胶水,早期是铁盒压盖的后期是,牙膏管式封装便宜啦,
再后期就出啦冷补胶,补丁车胎处理好涂胶晾好之后把冷补胶补丁的不粘膜撕掉之后对应的贴上去就好啦。

网友:
没有为什么,每种胶水的性质不一样,按照说明书给定的方法照做就好。

免钉胶48小时才能完全固化呢

网友:
你那个车胎补不能用401 502之类的,那种属于硬胶,车胎一变形就会伤到车胎

补胎胶属于软胶类的吧,补好了不怕弯折,就像楼上各位讲到的一样

网友:
我的车胎中就打了修补液,是有用的。由于我上班离家较远,有20公里的,所以我的电动车安装真空胎时,就直接在胎中打修补液了,有一次回家时,感觉车胎的声音有点不正常,到家一看,一根拉起的回形针扎在真空胎的外面,动一下,就直冒气,吓得我赶紧去我们这里的修车摊,那人说没必要修的,只要打到修补液就行了,我说我的车胎中已经打过了(上次就是他打的),他说那没事了,直接用考虑钳将回形针拔下来,再充点气,叫我走了。我说这样就行了吗?不会漏,他看我不相信,打了把有肥皂水的喷壶,喷了点肥皂水在漏点处,没一点儿气泡出来,说明是修补好了。现在这车子已经骑行了一个月了,没一点儿问题也没有。修车的说了,一般来说,一个铁钉扎进去,拔了就能修补好,没问题。

网友:
5分钟应该是非常保险的时间,我一般就是看看不滑动了就粘,没啥事呀

网友:
不用在意时间,以胶面不粘手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