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行车改电动后,防水怎么做?

楼主(2019-09-19):
我现在方案:所有接头位置,用黑颜色胶泥封上,再用电工胶带包起来。电池用塑料袋罩起来,再用绳子固定住。但是感觉很不靠谱。
因为黑色胶泥也不知道漏不漏水,塑料袋也有老化破损的可能性。
本来我是把电池放在不锈钢箱子,这个箱子是网上定做的,但是我仔细查看,焊点位置有缝隙。

所以求问大家有没有好方法,还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把盒子用大盖子的罩起来就行,只要上面不漏水就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盒子用大盖子的罩起来就行,只要上面不漏水就行吧

有道理,但电池在里面怎么固定又成了问题。

网友B:
不锈钢箱子内部接缝处涂玻璃胶,里边放上橡胶垫,电池之间放薄泡沫板隔开,我们这室外的UPS都这么用,只要不完全浸没到水里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箱子内部接缝处涂玻璃胶,里边放上橡胶垫,电池之间放薄泡沫板隔开,我们这室外的UPS都这么用,只要 ...

这办法好,谢谢!

网友:
电池要防水,内部要有缓冲,控制器也要防水,接头尽量封闭处理,就没什么大问题了

网友C:
下雨天还骑自行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雨天还骑自行车?

有时候半道上下起来,没办法呀。还有时候要在外面停放,然后就下起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