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化工问题? 但工具控们肯定遇到过,且很不爽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9-09-19):
大家都关注健康。从装修到车内环境,就连家庭塑料制品,都可能释放有害物质。
工具箱就是其中之一,判断标准就是闻味道:工具箱和食品塑料不同,出于用途和成本考虑,一般不会用新料。回收塑料处理得好,其实也没问题。而劣质的回收塑料,往往气味强烈。

五金市场的山寨货就不说了。即使品牌,甚至是著名品牌,也难免部分地使用旧料。我比较了手头的几款,最臭的就是把手部分,其次是翻盖轴部分。箱体内部,新买的有点“塑料味”正常,使用一阵后会逐渐消失。

翻盖轴部分,来源应该是出厂时带有少量润滑油?而把手部分,只要把鼻子凑近,就能嗅到浓烈的煤油和樟脑丸混合的臭味。原先以为把手颜色不同是由两个部件组合的,其实不是,它们是一体的。工艺叫双色包胶。请懂化学的D友科普一下,为啥双色包胶容易发臭?而且把手和顶盖接触的部分,还容易染上顶盖的颜色,比如下图,黑手柄的反面,有两块黄斑,擦不掉的。

这种现象还出现在其他地方,比如我一个万用表的表针,也是套色,灰色处就很臭。也不知道是工艺问题,还是用料问题?我买过几个山寨的仿小米usb灯,微型电扇。纯色的,也发出同样的臭味。

从理论上看,塑料臭的危害,我估计不会很大。虽然难闻,但不像甲醛那样(甲醛闻不到,但有浓烈的刺激感)。可是注意到臭味之后,总归不舒服。我手上就一个威克士的箱子没有味道(单色把手)。可特么价格贵啊。。。
如果要改造这个把手,有什么合理方案?我曾经设想用胶布缠上,鼻不闻为净。也设想锯掉套色部分,穿一根管子当把手。。。

【补充】
把手异味的来源,应该就是丙酮。我特地把502残胶清洗剂(主要成分为丙酮)拿出来闻,非常类似的气味。

丙酮,分子式为CH3COCH3。为最简单的饱和酮。是一种无色透明液体,有特殊的辛辣气味。丙酮也容易挥发,所以用胶布缠把手也许是个掩耳盗铃的好方法。但胶布既然带胶,本身也有一定毒性。建议选择3M等牌子货。3M都通过ROHS评测,官方说法是: 普通PVC胶带80摄氏度以下可以维持物理化学性能不变,在规定的温度范围内是安全可靠的。

当然,离开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如果大家不在乎这种工具箱的劣质感,就随意好了。

网友A:
你说的是黑色橡胶的味道么?

网友B:
家里手动工具用的世达18寸的。还行吧。没感觉有味道。
另外手钻咸鱼买的10元包邮的博世箱,也没有味道。
角落里的东成电锤灰太多没有闻,吹塑的应该味道不大。

这几天发现一个可堆叠国产箱,评论很多说是神器,等到货了在开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黑色橡胶的味道么?

对。单独闻黄色部分,基本无味。黑色包胶是为了增大摩擦力,并提升手感的。当然,黑色部分的难闻不是散发性的,只有近距离嗅才能体会到。

类似的情况出现在包胶哑铃上。对于锻炼者,天天和其亲密接触,担心程度远高于工具箱。一般的解释是”因为包胶的成分中含有丙酮抽出物,而丙酮是有一定毒性的,但因含量较少,因此橡胶气味对人体的伤害可以忽略不记”。

而工具箱把手和顶盖接触部分,染上顶盖的颜色,估计也和丙酮有关。丙酮是常用的化学溶剂,比如很难去除的502,丙酮一涂就成。所以我不是很怕中毒,不爽的是,味道带来的劣质感。同时提醒对此敏感的坛友,不要买此类产品。多个五六十块,就能买到无味的,做工更好的箱子了。

我们不施工,工具箱其实只是起收纳整理之用,很少外带的。所以我估计以后不会添置了,事实上我已经用宜家的塑料箱放了很多工具。环保,单位容量的花费也低于工具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手动工具用的世达18寸的。还行吧。没感觉有味道。
另外手钻咸鱼买的10元包邮的博世箱,也没有味道。
角 ...

对,产品包装自带的,一般都是i吹塑,用料不会很好,但基本没味道。可见,异味不仅仅是料,和工艺也有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家里手动工具用的世达18寸的。还行吧。没感觉有味道。
另外手钻咸鱼买的10元包邮的博世箱,也没有味道。
角 ...

什么箱子?什么名字?推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箱子?什么名字?推荐一下

依照我的经验,牌子不重要,关键是不要有包胶工艺。其他部分只要不是很差的牌子,都没问题的。有点塑料味(毕竟是放工具的,任何厂家都不会以食品或者衣物收纳箱的标准去做的),过一阵会消失。

我手头的worx无味,把手就是一色的,没有包胶。约20寸,打折后120;另外一款worx,打折后50多,做工气味就没那么好。不过放一阵,也基本无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