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兆信1502变身2410

楼主(2019-09-19):
wechat_upload15688926315d8366d79d90c
手上有个以前收的兆信1502,输出那么点电压电流,都不知道能干点啥,带个玩具电机都过载保护,残念…
wechat_upload15688928405d8367a8d358e
正好收了个有点料的环牛,就想着怎么折腾下
变压器电压比较低,所以选择零件首选低压降的
wechat_upload15688929985d83684601adb wechat_upload15688935055d836a415468f
60A肖特基半桥并联使用,相当于120A的二极管,压降0.5V多
wechat_upload15688933775d8369c1b8d65
wechat_upload15688933785d8369c2a8980
2SC5200东芝功放管两只并联,单只电流15A,饱和压降只有0.4V,并且放大倍数比一般的低频管高的多,大电流的时候好推动
wechat_upload15688939475d836bfb8175d
变压器是双绕组的,正好做成分段输出,12V以下用一个绕组,12V以上两个绕组都用上
wechat_upload15688943345d836d7e51d50
LM393比较器,检测输出电压,高于12V继电器动作,切换变压器绕组,再加个22000uf电容
wechat_upload15688944105d836dca6e855
wechat_upload15688945605d836e6095420
没有小电流绕组,所以装个12V1A开关电源,给电压电流显示部分供电,顺便给后面的小风扇供电
wechat_upload15688946555d836ebf0b6fe
更换康铜取样电阻和大功率过流检测电阻
wechat_upload15688947345d836f0e7a492
最高24V电压输出
wechat_upload15688947605d836f283d58c
手上没有什么大功率负载,接个0.1欧电阻试试…
wechat_upload15688948785d836f9e484f4
过流保护还得调一下,8A就保护了,明天再折腾
wechat_upload15688950345d83703a6940d
3.8kg,有那么点手感了,原机主控芯片MC1723,就是LM723的翻版,按原电路用软件仿真,怎么都无法从0V起调,不知道这机器怎么做到的。
传统串联稳压电源纹波系数小,干扰小,就是发热实在是。。。

网友A:
控制板在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板在哪里买的?

LM393那个?马云家的兴向荣电子,2块一个空板子。

网友B:
改造一共花了多少费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LM393那个?马云家的兴向荣电子,2块一个空板子。

主控芯片MC1723那个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造一共花了多少费用?

主要部件90多,零散零件10块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芯片MC1723那个板

MC1723的是原机自带的,马云那里有LM723电源板的PCB卖,5块一个

网友:
发热实在是,,,,有风扇怕啥

网友C:
那个风扇配的那个散热器,不协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风扇配的那个散热器,不协调啊

确实,小了一点,回头买两个3.5CM的并排装上,就协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