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CPU散热器

楼主(2019-09-19):
服务器上的CPU散热器,大家看看可以压制多大功耗的CPU!

网友:
纯铜散热片?鳍片如此密集?铜热容量大,而且缝隙小,需大风量风扇,比如暴力风扇。噪音大
能压多高cpu不知道,只是普通主板基本无法使用,形状脚钉都是定制。

网友:
安装困难

网友:
主板螺丝孔也对不上,安装起来麻烦。不实用

网友:
看起来要改造给普通电脑用不容易,东西还是好东西呀。

网友:
如果是英特尔的构架,X58 X79 X99之类的服务器U都可以压。100多W的U轻松压。只不过需要配合暴力风扇。。。如果是AMD的,那么皓龙,霄龙之流也一样。如果是IBM的POWER构架。。。主板不好找。。。。。

网友:
买了两压X58主板的I7  930  风扇不行温度五六十。。。。有点高。。或许换个暴力风扇能好点

网友:
这种问题只有测试了才能知道,不是凭借一张嘴乱说的。

网友:
你需要配套这个使用   能压制350Wcpu   然后还有战斗机背景音乐

网友:
没暴力风扇就别指望了,我也有几个,扔桌子上当个镇纸还挺现代感的

网友:
摆着看用镀镍的,铜的久了表皮麻眼

网友:
这个的用服务器IU或者2U机箱那种  配合暴力风扇,家用不能用
X58的话 我的机器用的塔式散热  风扇1300转时候温度就轻松压制了

网友:
我前富土康3号线质检小王子张铁柱告诉你:9块9包邮解君愁。

网友:
这是服务器的散热器呀!

网友:
120W或者130W额都可以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