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帮忙出出主意 看还有什么用

楼主(2019-09-19):
除了当配重外还能干嘛用?
风扇本来是可以的 但螺丝位是不可以的

收起来吧 个头太大 连鞋盒都装不进去

网友:
是个冷排啊。

楼主:
冷桶一个

网友:
电子负载散热

楼主:
那还得买个嘣 虽然我有个手捏的

网友:
9块9包邮收了。

楼主:
嗯 差不多就这价格

网友:
我觉得送你最好

网友:
这个不错啊,想要

网友A:
黑色是负极,但是没看见红色的线,我的是拆掉散热片用5V给功放散热用的(原的是12V)也有120V的,但是太吵和不小心碰到会把肉消掉一点,试过了!

网友:
那么好的一个冷排,就当做冷排用啊

网友:
做电子负载的散热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色是负极,但是没看见红色的线,我的是拆掉散热片用5V给功放散热用的(原的是12V)也有120V的,但是太吵和 ...

120V!!装在电脑里能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20V!!装在电脑里能飞了

真的,我就试过不小心碰去马上流血,但是功放的5V的碰下去没问题,都是遥控开功放自动打开的,就扔在上面,没装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