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今天又去捡漏了,拆解tp882n v1版,当年较好的2.4G无线路由器。

楼主(2019-09-19):
今天又去卖纸板,顺便搜刮了一下老板的电子产品。
就是这家,老板人还不错,混熟后好下手。

看着这两个无线路由器还行,加上一个移动电源5块一斤收了。

三件东东,一起5块,是好的就留下,坏的再拿去卖给老板。不亏。
上次捡漏的东西。拆完中兴猫子,再来拆一个一块钱的播放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514
(出处: 数码之家)

百度了一下,这个882路由器,当年挺屌的。

拆开再说。

这个外壳不好拆,没做到无损,
但是对外观也无破坏,就是坏了几个卡扣。

先来看看电源部分,用到了两颗滤波电容,一颗1000uf+470uf。
末端还有两颗470uf的电容

电源管理芯片是AP3502EM
AP3502,同步降压DC-DC转换器,采用SOIC-8封装,输入电压范围4.75V~18V,
内部振荡器的振荡频率为固定的340kHz,转换效率高达93%,
输出电流可达2A,内置N沟道功率型MOS管
插入12v的电源会如何?原配是9v1A的。

末端16V470uf两颗电容并联。

主芯片是高通的TP9343-AL3A----750MHz,
频率比我那磊科Q3的博通5357(400mhz)高不少。
这货好像还有不死U-boot。

运行内存在那个年代都是DDR,而不是DDR2。
华邦w9412g6jh   16M   ,现在的都是64GDDR2起步。
tp路由器在运行内存和闪存上,很少舍得高参数配件,
难道他们的固件写得都非常牛逼?不需要大内存?

闪存,tp路由器大多数都是2M的,有些低端型号甚至是1M。
这颗闪存是25Q16BSIG (2MB)

这路由器就是2+16M的配置了。
换上64m的内存如何?有必要折腾么?反正q3已坏。

无线部分不错,有功放。
磊科的Q3被我折腾坏了(进水),上面是4+64M。

网口有指示灯

这个指示灯设计在背面,有何意义?

========================

下面开始拆TP842N,这东西算是比较低端的产品了。
这两部路由器都是原封,没拆过的。

主板小得可怜,虽然单芯片集成度高,但是tp'缩水王"称号不是白来的。

电源部分比882n要缩水,滤波只有16v470uf.

末端的电容缩水到6.3v470uf,而不是16v470uf。

主芯片是QCA9533.550MHZ

运行内存只有区区的8M(W9464G6KH)
闪存是25Q16BSIG (2MB)
2+8M的组合,啥都不说了。缩水王

无线部分没功放。

最后下载固件,升级到最新版,替换掉我的tp740。
磊科Q3也被我玩死了。
主路由器就是大家口中的败家娘们K2P

tp882n刚好替换我的tp740,桥接后扩展无线信号。
842就吃灰备用,这个842怎么也比我那150M的tp740好吧。

结束语,
有些东西与其咸鱼买,还不如去废品店去逛一下,有时候真的能捡漏。
捡漏的前提是原封产品,拆过坏的几率90%。

网友:
1兆咋啦!1兆启动快!啥缩水,那叫简洁至上

网友:
你这个是未缩水版的882,原机2+16就可以刷superwrt,稳得一批

网友:
用12v供电一点问题没有,我的一个用加内存,刷openwrt用好久了。不过我那个是v5版的,缩水没有独立功放了。

网友A:
废品站里TP三贱客的最多,上次去朋友废品站看见百十个,不要钱都不要,这种2.4G百兆路由该退出历史舞台了

网友:
用12V没问题,一般内部DC-DC都支持,电容耐压16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废品站里TP三贱客的最多,上次去朋友废品站看见百十个,不要钱都不要,这种2.4G百兆路由该退出历史舞台了 ...

板子拆出来改网桥改百兆交换机改ap好用的很!高通的有线无线都很强,不是一般的强!我一般都不拿高通AR和其它CPU的路由比信号,因为别的同级别同价位的和高通没法比

网友:
这样的垃圾站应该分布在各位坛友的周围来造福大家!
我周围少有人知道5G的WIFI,几乎都在用2.4G的。

网友:
tp路由优点就是启动快,我有4310,跑监控,点重启之后大概15秒监控图像就能重现了。斐讯产品要20秒~30秒

网友:
以前用过这款,不过现在来看这个路由器已经比较落后的了

网友:
当年用料好的版本

网友:
羡慕可以检这么好 的漏

网友:
882可以换内存闪存刷着玩,v7没啥固件

网友:
无线斐讯K3,歌华链,有线小娱C5,竟斗云2,值得你拥有,放弃TP吧

网友:
收着收着,屋里就一屋子垃圾,建议还是不要收,收了也没什么作用。

网友(2020-02-14):
tp的路由稳定性让人抓狂!三天两头不重启就不能用。刷openwrt都不行,只是稍好点。

网友:
捡漏了一个881n的无线路由器,参数跟楼主的差不多。

网友(2020-03-15):
现在落后了,但是做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