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口气拆了两个电瓶车充电器

楼主(2019-09-19):
最近弄个九手的电瓶车骑,原车带的是48v12AH的铅酸电池,不知道用了几年,充满电加油就变80%,上坡直接变30,勉勉强强能跑7,8公里的样子。最重要的问题是这玩意太重了,得有30斤,每日一充带上楼非常健身。卖家带了一个号称是80元新买得铅酸电瓶专用充电器
于是网上200多淘了个二手锂电池,标称10AH,这回至少不会电量显示不准了,实测能跑13-14公里,但是到电量显示30得时候实际就只能再跑1公里了。卖家带了一个古老得艾玛电动车充电器,号称是锂电池专用的。
今天一口气把俩充电器都拆了,看看有啥区别。
先拆的是锂电的,这是外观

背面没有数据,只有一堆注意事项。三角螺丝锁定

实测空载输出电压在54-56V之间不断变动

电路板正面,应该是受过潮甚至是进过水,螺丝都绣了

电路板上最大的芯片是LM324

输出端的芯片是HC18p010a,简单查了一下,是一颗单片机芯片

输入端是KA3843a,电源管理芯片

电路板背面,高压区低压区明显分隔,红黑线是给12v风扇的

=======================================
接下来是铅酸电池充电器出场,这是正面,主打智能

背面是各种数据,我不知道为啥这个充电器要标出12AH的容量,难道这个充电器是输出12AH的电量就停止输出了吗?
输出电压是48-59V又是什么意思?哪位明白给我讲讲呗

万用表实测输出电压稳定在56V左右

电路板正面

除了两颗光耦,电路板上还有两颗芯片,这是输出端芯片,型号是WK101,我没能找到它是干嘛的
所以也无从猜测这个充电器的充电方式

输入端芯片是UTC3842D电源管理芯片

电路板背面高低压之间距离显然太近也分割的不明确,看起来设计要差很多

最后有一个问题请教,这个锂电池充电器能兼容普通3.7v锂电池组成的电池组和3.2v磷酸铁锂组成的电池组吗?因为我打算下一步用磷酸铁锂电芯DIY一个电池,如果可以我就不特地准备充电器了,谢谢大伙了

网友:
东西囤久了占地方,于是就拆了配件,没过多久发现,TMD又需要了。 之前捡了一个48V充电器,只是线断了,修好放了1年多,拆了之后朋友和我说他充电器丢了。

网友:
铅酸电池的充电器用在锂电上要改,不能直接用的

网友:
3.7V的充电器,磷酸铁锂用不了

网友A:
楼主对电池和充电器好像不是很了解呀!

网友:
居然有圣芯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对电池和充电器好像不是很了解呀!

确实不太了解,所以来这里求教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不太了解,所以来这里求教啊

10AH和12AH还有20AH指的是电池容量,数值越大,容量越大,跑的越远,但也更重。充电器要配套,电流大小不一样。还有一种60v20AH的电池,充电电压也不一样的。锂电和铅酸电池充电器是不能直接互换的。

网友:
锂电是两段的 铅酸是三段的   如果换铁锂 16串的直接普通铅酸电池充电器就能用不用改 想改去掉第三段充电就行了

网友:
电压电流都要匹配才能用,比如13串锂电是13*4.2v,充满电压。
16串铁锂就是16*3.65v?没研究过铁锂,
之前用铅酸电池充电器改过锂电池充电器,去掉三段充,微调输出电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AH和12AH还有20AH指的是电池容量,数值越大,容量越大,跑的越远,但也更重。充电器要配套,电流大小不 ...

充电器为什么还要标电池容量?12AH的充电器不能充8AH或者20AH的电池吗?

网友:
3.7v锂电池和3.2v磷酸铁锂电池电压不一样,不能直接使用

楼主:
实际充电测试了一下,这个充电器充满浮充电压为56V,但是这个电压我用万用表200v直流档显示超量程,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块电瓶车电压表将之显示为低电量

电池实际电压是52.7V,万用表测量是52.8V

电池是这个样子的,没有任何标识

那么这款充电器能给16串3.2V的电池充电吗?

网友(2024-03-07):
充满或不充时55.5V,充电时升到59V,改电压要改TL431上分压电阻。上电阻一端接55.5V,下电阻接地。有的用运放LM324控制电压,电阻也是一样接法。我改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充电测试了一下,这个充电器充满浮充电压为56V,但是这个电压我用万用表200v直流档显示超量程,也不知 ...

充电器要改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