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刚到手的众仪zt102改锂电

楼主(2019-09-19):
出了两个旧表,换新,原想上m1,想想又不是专业,功能够用就行,选了mini的102,pdd 56包,这玩意没有外皮保护,不耐摔的,改锂电,拆了原电池座,内部空间很大,4056加电池

看到论坛说ic会温漂,加了块散热,转盘上有油,忘了拍照,这表试用了下,电容档太慢了,速度还不如下面这炮灰表cy-8231,20多

同样改锂电,tp4056,切了micro口,ab胶粘,其他如图了

请问zt102转盘响声能不能去掉,最不喜欢这点,890c+也是这样,表笔也不好用,就是这种香蕉头好短,之前的尖头20a插上去不紧,某宝上也没找到

网友A:
zt102转盘的响声应该是来自那圈波浪状的凹槽,你把凸起部分磨平了就没有声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zt102转盘的响声应该是来自那圈波浪状的凹槽,你把凸起部分磨平了就没有声音了 ...

不是,是喇叭响,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是喇叭响,嘟

喇叭扣了扔掉就不响了撒

网友:
话说我还在等众仪102a呢。吹了半天了还不上架。在不出就转投101了

网友B:
上九伏电池的表不考虑

网友:
电流采样电路设计有问题,导致一段铜箔被引入,而且这段铜箔还是镀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九伏电池的表不考虑

升压板sx1308改低静态就可以,我在旧论坛发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九伏电池的表不考虑

高端表大多是电压高的

网友:
这块表的微安电流测量精度怎么样?

网友(2020-04-24):
引用 网友B:
上九伏电池的表不考虑

两节锂电池串联搞定

网友:
我的表也是这样液晶屏背后空一大个位置,我内置了两节内阻大的坏18650进去非常耐用

网友:
你电池是装进去了。咋充电?

网友:
不用串二极管降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