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捡到一个按摩器,拆开得到几个电机

楼主(2019-09-19):
路过垃圾桶,习惯性的往里面看了看,挺漂亮的颜色,拿回来,拆掉,得到五个电机,应该是380吧,也不认识,四个小磁铁,没啥磁性,一个发热的东西,还有控制板子,不知道能怎么玩
上图吧,手机发图不好编辑,顺序都变了
重新编辑

1. 带一个显示器的控制器,应该是可以设置一些人体的参数

2. 这个颜色叫什么啊,带控制器的一面

3. 另一面,这东西伸开了挺长挺长的

4. 用一字改锥撬开后,里面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图反着了,麻烦大家把显示器转过来看

5. 控制板的背面,上面还贴着个谁的照片啊

6. 控制板是两层的,带有牛屎的是屏的部分,通过排针与控制板连接

7. 控制板上的一块大玩意,这是干什么的啊,我也不知道

8. 另一块有好多脚的东西,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9. 控制板上还有个小喇叭,也叫蜂鸣器啊啥的,上面那么多零件,也都不知道叫什么,只认识电容,三条腿

10. 把板子反过来,有一堆线,没数,算算啊,五个电机要六根线,一个发热片要两根线,一共七八根线吧,没办法,反正是要拆的,上剪刀,就是可以剪小JJ的剪刀

11. 剪开了,顺便把谁的照片弄下来

12. 开拆

13. 拆开了

14. 好像光拆开封边还不好使呢,里面两片好像是粘着一起的

15. 上我的三把刀吧

16. 大的突起里面是电机,小的里面是磁铁

17. 功夫再高,也怕菜刀,弄开了,塑料盒里面是震动电机,后面的透明塑料里面是电热丝,所谓的发热装置

18. 小小的吸铁石,没什么吸力

19. 拆完了,就这么一堆

20. 电机盒子是两部分,电机使用的热熔胶粘到两片盒子上的,两片盒子用4个螺丝固定到一起的

21. 这个偏心轮应该是铜 的吧,发财了

22. 五个盒子二十个螺丝五个电机一个发热片还有控制板那一堆

23. 就这五个电机,真好看,是380电机吧,我也不知道

好了,这一堆玩意儿可以做什么啊

网友A:
这个和摇摆机我买来就是排尿结石的,别说,效果还不错的说

网友B:
总感觉四个380放在手里应该更大一些,楼主量一下电机外围,看是不是280之类的

网友C:
这个不是以前电视购物广告里减肥的神器吗。忽悠人我玩意。

楼主:
刚刚测量了一下电机尺寸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380电机,另外,上面的铜轮子也不知道怎么能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感觉四个380放在手里应该更大一些,楼主量一下电机外围,看是不是280之类的 ...

我也不知道是多大的电机,刚量了尺寸,麻烦您帮看看这是什么电机好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以前电视购物广告里减肥的神器吗。忽悠人我玩意。

是吧,电视上经常有这样或那样的各种神奇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摇摆机我买来就是排尿结石的,别说,效果还不错的说 ...

我家还有一个减肥神器,是我家那位买的,里面是好大的电机,24V的,震的腰麻麻的

网友:
用尖嘴钳慢慢撬掉振动铜块,可以装扇叶皮带轮齿轮等,做一些喜欢的产品。楼主的电机转子应该不会太差,我以前捡到过楼上扔下来摔碎的玩具,里面的电机转子铁芯和线圈都缩水。

楼主:
几块钱包邮的塑料卡尺,挺好,又不做什么精密玩意,简单量量挺好

网友D:
吃灰,吃灰,吃灰
重要的结论下三遍
不服的可以包邮给我,终结此条结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是多大的电机,刚量了尺寸,麻烦您帮看看这是什么电机好吗,谢谢 ...

应该就是280电机,轴径24mm,轴长30mm,具有甩脂功能的健身机多数都是依靠偏心轮产生的震动带动体内脂肪的燃烧,外观高端一些的可以做到按摩椅上,造型迷你一点儿的可以做成震蛋,我甚至还见过这类东西做的电动牙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吃灰,吃灰,吃灰
重要的结论下三遍
不服的可以包邮给我,终结此条结论

我不给你包邮,要的话自己出邮费

网友:
铜质偏心轮,不错

网友(2019-11-21):
可以做那个什么棒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摇摆机我买来就是排尿结石的,别说,效果还不错的说 ...

排尿结石(体积小于5*5毫米的),每天早上刚起床,先不要急着排尿,在洗手间,趁地面干爽(不滑、空腹),垫起脚尖,跳它个半分钟,然后用力撒尿,隔天做多几次就行了。

网友E:
接着做5个迷你震动器,用途自行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着做5个迷你震动器,用途自行决定

弄好了回老家找几个人组个施工队,然后接路面的活去铺水泥路面去你说这能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