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手电钻的钻头夹持部分怎么拆下来

楼主(2019-09-19):
请教手电钻的钻头夹持部分怎么拆下来

网友:
装钻头那里面有颗螺丝

网友:
里面的螺丝是反的,假如你用正点那样是拆不出的,你要反方向去转才能取出。

网友:
你装钻头的地方用个梅花螺丝刀插进去螺丝拧下来就好卸了

网友:
里面一个反丝的螺丝刀,拆下后头是普通的,拧下就行

网友A:
夹头最内部有个螺丝,用螺丝刀顺时针可以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头最内部有个螺丝,用螺丝刀顺时针可以拆下

谢谢各位指点,里面那个反牙小螺丝已拧下来了,但中间即个有冲击钻头标示的东西坏了,夹不紧了,正想办法做了工具插在中间夹住转轴,把头子拆下,检修。

网友:
夹头内有一反丝的螺丝,先拆这个螺丝,才能拆下夹头

网友:
这电钻不值钱,坏了扔掉再买一个

网友B:
之前拆过这种夹头见图。
1、用十字起子顺时针取下里面的反丝螺丝。
2、夹子里夹住6角扳手,管钳反时针拧主轴即可取下(主轴与夹头间螺纹是正丝~那种用钥匙夹紧钻头的铁夹头是主轴与夹头靠锥度紧固,要取下需要加热或拉马拉开),也有网友说可以大扭矩反转电机拧下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拆过这种夹头见图。
1、用十字起子顺时针取下里面的反丝螺丝。
2、夹子里夹住6角扳手,管钳反时针拧主 ...

谢谢指教。做了一个专门的夹具,终于拆下来了。又出新情况,扒出黑色转钮时,掉出四个小弹子,现在不知装在哪个位置。

网友C:
没看到什么小弹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到什么小弹子啊

小弹怕掉了找不到,已用纸包起来了。后来又试装了一下,小弹子是大弹簧压着的乳白色里面掉出来的,装回去还少三个,找修自行车的买,他送我四个,装上可工作了。但又发现电机的一个碳刷摩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弹怕掉了找不到,已用纸包起来了。后来又试装了一下,小弹子是大弹簧压着的乳白色里面掉出来的,装回去 ...

你说的是钢珠吧?那个是调扭矩用的,只要大小一致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