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锐西照明LED驱动

楼主(2019-09-19):
捡了个LED驱动,拆了看看,做工好像还过得去。

▲输出12-24V 350ma 4-7W功率不大

▲外壳竟然是由4颗螺丝固定的

▲板子背面没有元件,变压器有六个腿,看样子是隔离驱动,用通断档测试确认有三个绕组。

▲在户外可能有一段时间了,日晒雨淋的进了点灰尘。

▲输出整流二极管ES1D,非隔离的好像一般是ES1J,黄色400V 6.8μ主电容有点鼓包了。

▲这个驱动芯片丝印GBF的查了一下说是AP3766

▲换了鼓包电容,为了安全顺便把输出35V 100μ滤波电容也换了,通电空载29V左右,变压器有轻微啸叫声。

▲找了盏之前淘的5W仿流明灯珠的LED灯接上成功点亮,这时候变压器不叫了。

▲5W LED灯的上半身,灯头是两脚直插丁字型插脚的,像日光灯启辉器那种插脚的,自己找的废旧节能灯头改造过的。

▲驱动芯片为晶丰明源BP9022,看到旁边的ES1D就猜到是隔离驱动了,经测量有两个绕组确定是隔离驱动。

▲输出用的MLCC滤波

▲背面没有元件,这个驱动5W LED没毛病,不过散热器太小了,驱动在里面闷烧,点半小时不到就过热保护自动熄灭了,关电等冷却后再开又能点亮,最后扔一角吃灰去,今天捡了个驱动才翻出来测试

网友A:
还能有最简单的吗?

网友B:
绿电路板的电源好像单管式方案,拆一个13003下来当修复件,或者做一个一节五号电池LED手电升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绿电路板的电源好像单管式方案,拆一个13003下来当修复件,或者做一个一节五号电池LED手电升压电路。 ...

有个芯片U1,芯片加外置功率管方案以前很常见,家里还有个10多年前买的12W驱动也是这种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芯片U1,芯片加外置功率管方案以前很常见,家里还有个10多年前买的12W驱动也是这种方案。 ...

仔细地看到了,在222编号贴片电阻旁边是有一颗6脚电源芯片。

网友(2022-01-28):
引用 网友A:
还能有最简单的吗?

现在有种灯板上的驱动,一个芯片一个贴片电阻还是电容,直接220v,我家就有一个,用了一年多了挺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