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采购价500多的拓达DIP1520 网桥。5.8G频段。有烧灯的、泡水的。

楼主(2019-09-19):
当电梯监控图传的。上面报出来的采购价500多一对(采购的内幕,大家都懂)
现在换出来一个泡水的,一个烧灯的,打开看看(CPU黏住了,到时候看看泡水的无力回天我再扣开看看)
wechat_upload15689000825d8383f2e9d80
一对500多采购价,可以好几㎞的。  之前公家东西私用测试了3㎞山腰对山腰没毛病,有稀稀拉拉的树遮挡。100m移动宽带发射过去接收回来能跑到80多m。(md闲鱼180有一对了。。。)
wechat_upload15689000845d8383f41d4f1
背面
wechat_upload15689000855d8383f537fef
底部,dc12v口,无poe的rj45,还有工作模式、组别、IP地址吗选择拨码(这个产品可以最多1发射4接收,1对4)
wechat_upload15689000865d8383f642379
上面各种灯不解释
wechat_upload15689000875d8383f75343a
标签下面有螺丝
wechat_upload15689000885d8383f8769da
整个上面一体的,怎么淋雨都没事。下面抽出来
wechat_upload15689000895d8383f963aac
天线,4振子?
wechat_upload15689000905d8383fa759ed
那个螺丝啊,可能导致飘频,然后效果不好。
wechat_upload15689000915d8383fb8d8a8
南亚32m(好像)
wechat_upload15689001405d83842c59dfd
ROM没去看多少的
wechat_upload15689001415d83842da8ca8
5.8功放
wechat_upload15689001435d83842f0c878
嘿嘿,就是这个,wlan灯烧了,能亮才怪呢。估计别的东西是好的,看到灯不亮才换下来。你不说我不说大家都不说,等和仓库上报完了之后就是我的了
wechat_upload15689001445d8384303a2de
开机!电工说,灯不亮,坏了。
wechat_upload15689001455d83843175be4
偷偷悄咪咪设置一下,接收成功了,穿墙了2堵,在旁边办室。3格信号。
wechat_upload15689001465d838432ba495
拨码说明
wechat_upload15689001475d838433b9b37
说明书
wechat_upload15689001495d8384350d46d
乱七八糟的东西,有空仔细研究研究
wechat_upload15689001495d838435eabf1
然后这是进水的,别的都正常
wechat_upload15689001775d83845103750
刷干净了,就烂脚了一个tip42c,上面部分没事,就烂了电源部分,以后也修修,修好就有一对了
wechat_upload15689001785d8384522dc67
dc口都烂掉了
wechat_upload15689001795d8384537a1bd
看看这个的wlan灯,也是黄了,都快烧了。这个产品估计就是设计有问题,很多wlan灯都已经黄了。搞不明白

没了

网友A:
第二个进水的正常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进水的正常用了?

还没有和仓库报,没去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有和仓库报,没去修

进水问题多多啊!我遇到三个网桥进水的,只修复了一个,其余两个都是线路板腐蚀过于严重了,无从查起哪里问题!,准确的说是进水后水泡的腐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水问题多多啊!我遇到三个网桥进水的,只修复了一个,其余两个都是线路板腐蚀过于严重了,无从查起哪里 ...

我这个水只泡了下部分,CPU那些精密电路还可以的

网友:
我在地铁里看的比这个还高级800多一个!特么的没一个我认识的字

网友B:
64M的DDR2内存和8M的闪存。不错

网友C:
  进水难搞,搞监控我还不就拆了多少进水烧了的ap 光收发,楼顶上做防水的做完之后把设备随手一扔完事了,玛德看到我都想用锤子把防水砸烂

楼主:
引用 网友B:
64M的DDR2内存和8M的闪存。不错

谢谢指教,看上面写32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水难搞,搞监控我还不就拆了多少进水烧了的ap 光收发,楼顶上做防水的做完之后把设备随手一扔完事 ...

都这样,上次装基站的搞完之后就把光端机和交换机全部扔一起,光纤断了两根,交换机可能被他们搞掉线了然后又乱插线,导致环路,然后全部监控都死了,查线查了半天

网友D:
水是灾难的源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是灾难的源头

经常的了,习以为常

网友E:
这玩意不错,哪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不错,哪搞的?

电梯里面的,我换出来的。

网友F:
有兴趣了解一下UBNT网桥,最好是能够找到10KM以上的距离测试一下,然后直接给跪了……传输距离如此牛逼。

友情提示,UBNT产品仅仅是网桥牛逼,WLAN覆盖一团糟。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兴趣了解一下UBNT网桥,最好是能够找到10KM以上的距离测试一下,然后直接给跪了……传输距离如此牛逼。

...

340g刷成山寨的也很牛!

网友G:
这东西可以走iptv协议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东西可以走iptv协议不

理论可以的,没试过

网友:
整个上面一体的,怎么淋雨都没事。……………………然鹅进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东西可以走iptv协议不

理论上网桥是代替网线传输数据的,不管你数据是什么,我只管传输过去就行了,实际上可能受限于厂商对网桥的理解,估计基于OPENWRT搞出来的恐怕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