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肋充电宝,改善散热增加充电电流实验

楼主(2019-09-19):
很老款的充电宝,没有修复价值,只是折腾实验,加深认识。
实际上是个无电芯的空壳,到手已不知几手了,最初故障是4057的5脚虚焊充不了电,补焊后测得充电电流不到300mA,改小4057的2脚电阻为1K(理论充电电流1000mA)后,最大的稳定充电电流只涨了一点,不到400mA。怀疑因4057过热(烫手不能停留)启动保护,遂实验性改善散热看看效果。动手前测了静态电流,低于国标的100mA(一说150mA),貌似这个指标还不错,不过也仅此而已。

充电宝铝合金壳体内部,左右各有一条贯通前后的开口凸楞(紧固螺丝用)伸入面板的缺口处,改造可利用空间极小,4057表面装散热器得费点事

充电插口的铁壳与电路是绝缘的,散热器就在它上面生根吧

红包免邮撸的铜接头,取红框内部分,环口剪断扳开

加工成下图模样

4057表面贴导热胶贴

锡焊在充电插口的铁壳根部两侧

检查两边的导热面贴合情况,确认不碰擦周边元件

置入面板试试,不影响铝壳凸楞进入,改造结束。

试充电,充电电流有明显改观。老货无快充功能,随着电池电量增加,电池的端电压也在增加,充电电流逐步减小是正常情况

十多分钟后,手摸散热器很热但不烫手,手指可持续停留。说明导热效果有,结合充电电流大幅增加判断,4057芯片的温度也应该比之前好很多。

防止改造过程碰坏其它,顺便又测了带载情况,仍然是1.3A的最大带载能力。

经过几次自动关断,逐步减小负载电流继续,至带载200mA自动关断,此按下按钮唤醒时,电量已显示0(图上部)。奇怪的是,插入充电头刚转入充电状态时,电量显示值有悖常规(图下部),一插电就近80%的电量了。这已不是快充,而是飞充了。

分别用1并和2并锂电试了放电,出现的情况差不多。将不能继续放电的这2组电池取下来,分别用论坛神器查看,还都有电(雅格的充电几秒钟即从1格变为2格,说明残电在25%以上),只是电量差异巨大,笔记本拆机的2并锂电居然还显示满电。很明显是充电宝的脑子乱了,随机发作,屏显电量连参考的价值都没有。回想起有一次观察到充电时的屏显电量变化,当增加到90%时,很长时间数字不再增加,然后突然就直接显示100%的充满状态了。

看来控制板还有问题

根据之前qurt大神指点,这个4145是电量监测芯片,于是把芯片和周边元件补焊了一下,没有效果,莫非芯片坏了?

测过4145周边元件,没发现异常,又没有芯片替件,特上图恳请论坛大神帮助分析分析,可能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上搜来的电池组埋伏感温电阻的4145应用方案

除了电量监测电路,屏显电路故障会不会引起这种屏显电量错乱的情况,请知道的大神不吝指教!
谢谢你路过!

网友:
我也有一块老充电宝,待机电流达15ma,懒得折腾了

网友:
划不来折腾

网友:
紫铜散热片的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A:
4057发热怎么厉害,感觉不太对啊

楼主:
开篇申明不看,不为修复使用,只为学习原理,需要的是就事论事的真知灼见。居高临下来一句,没有建设性,不如将神技分享一点点证明你的实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57发热怎么厉害,感觉不太对啊

老白之前没接触过充电芯片,要么这个4057体质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篇申明不看,不为修复使用,只为学习原理,需要的是就事论事的真知灼见。居高临下来一句,没有建设性, ...

这种充电宝从电路设计到用料无可取之处,仅此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篇申明不看,不为修复使用,只为学习原理,需要的是就事论事的真知灼见。居高临下来一句,没有建设性, ...

我不过是随意回复混个脸熟,兄台堵住问我要真知灼见,我又不是棒棒,这个真没有啊……

网友:
这个充电宝的电路板还挺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过是随意回复混个脸熟,兄台堵住问我要真知灼见,我又不是棒棒,这个真没有啊…… ...

哪敢堵住,只是觉着出言不凡的基本是高手,所以不放过任何可能求教的机会,抱歉惊到你了。既然你认为孺子不可教,就不勉为其难了。
至于“棒棒”,你比我清楚。之中确实不乏技术大侠,但我是个例外,论坛错爱,差不多属于混进去的,只是没有主观恶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充电宝从电路设计到用料无可取之处,仅此而已

别人不要的充电宝,又是以前的方案,以现在的技术水准来看,必定问题不少。老白外行没基础,充电宝不缺,根本没想也没有这个能力修复使用,只是借这个机会更多地了解一下这个曾经的方案,若遇大神不吝点评一下方案特点和优劣、指点一下可能的维修分向,则万分荣幸,当洗耳恭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