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讯K2】想添加USB,已经拆U把D+D-引出,求教怎么弄

楼主(2019-09-19):
K2路由器用了几年挺好的,一直没坏过,不过一直没有USB接口挺遗憾的,于是琢磨着添加USB口,网上看了教程都是刮CPU,但想着刮CPU容易把CPU刮废,于是开始拆CPU飞线,大概步骤是:CPU加焊油,直风枪480度吹下,清理焊盘,CPU植锡,D+D-飞线,加油绿固化,装回CPU,测试D+D-对地值正常,开机证实机器没搞死。接下来不知道怎么弄了,例如怎么引VCC和D+D-怎么加电阻,加多大的电阻,等,请教弄过的师傅们接下来怎么弄

楼主:
特感谢师傅@Van-Darkholme提供的电路图,今天来交一下作业,已经按照教程在D+和D-上串联了一颗22K电阻,和并联了15K的电阻,供电部分使用的12V转5V的降压模块(电压可调),直接12V取电,保证了USB口的供电充足和不影响板卡的电压平衡,500G移动硬盘轻松挂载,拷贝速度还算理想,下面上图片

网友:
高手,以前有很多帖子讲,现在这个话题不火了

网友A:
上个月刮了一台,看他们刮u的图片以为那些线都挺粗的,没想到自己刮的时候,眼睛都看花了,线才一丁点那么大,还好自己细心没刮多了,加了usb发现内存小,路由很容易出现重启,用途不大。
usb图可以参照下面帖子里面的,电源的话你找找有没有5V,没有的话自己拿个7805好一点,电流有保障。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601851

网友:
上论坛老家搜吧,有好几个帖子

网友:
这东西还是不折腾了。

网友:
记得好像直连就行吧,不行就是22欧的,好像是,记不清了,多少年不加USB了,很多加了USB不稳定的

网友B:
mt7620n的接法,引出了就一样了
MT7620

网友C:
铜线都把CPU撬上天去了,这样能运行?我很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B:
mt7620n的接法,引出了就一样了

太感谢了。就是需要后面的那个电阻接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铜线都把CPU撬上天去了,这样能运行?我很怀疑

可以的,把锡植好就行。

网友:
不用VCC,只需要3根线

网友:
去恩山搜一下,那边有个裴讯专版,基本对裴讯研究最多的路由论坛就是恩山

网友:
也是闲的···折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月刮了一台,看他们刮u的图片以为那些线都挺粗的,没想到自己刮的时候,眼睛都看花了,线才一丁点那么 ...

你的出现重启应该不是内存小的问题,我的挂载500G移动硬盘一直很稳定没重启过。若果没猜错,你应该是直接主板5V取电造成主板供电不平衡造成,看了很多其他人的帖子出现很多问题(例如重启,无5G等都是供电造成的),可以找个降压模块直接12V取电试一下

网友:
昨天测试这个路由器测网速上行的时候功耗能达10瓦

网友(2019-10-25):
引用 网友B:
mt7620n的接法,引出了就一样了

有没有K3的USB电路图,我从K3主板的5V测试点做引线是意外拉脱了焊点,现在5V对地电阻大约20,测电压4V,双面贴片的板看电路已经眼花

网友D:
我的k2p也是直接12v降压到5v 好像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k2p也是直接12v降压到5v 好像很稳定

对的,看了很多的不稳定都是供电造成的,所以直接12V转5V是最正确的

网友(2021-01-25):
谢谢,原来我的就是没有做独立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