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想偷懒用电锤,结果瓷砖掉了一点用什么粘回去好?

楼主(2019-09-19):
小白残念了,一个字惨!!!!
因为玻璃是91cm得,凹槽得内测是91cm,凹槽外测只有89cm。
我就想用电锤,因为买得是10mm的,直接用10毫米的电锤,结果那位置正好是两瓷砖中间,不小心带了一下下面瓷砖就这样了。
后面没用电锤了,用切割机和手电钻搞得,本来凹槽高度是10mm的,结果卖家给我发了11mm的,扩大一点真难,搞了3小说才装好。
装的时候经常卡住玻璃都拿不出来,还有我的钢化玻璃有个角也被我弄破了一点!
好吧下面说重点

这个掉了的瓷砖用什么粘回去好?我去淘宝问卖玻璃胶的,他说不推荐用玻璃胶,
我问他推荐用什么胶水粘,他也这个目前没有好的推荐给亲亲的哦

网友:
可以AB胶粘回去

网友:
AB结构胶(丙烯酸)粘牢,瓷砖修补膏补面(对应颜色),最后上瓷砖亮光油,基本完美修复。

网友:
使用云石胶,,石材用的

网友A:
有专门的瓷砖钻头啊,孔的精度非常高,你却用电锤,难怪会碎,不能冲击的

网友:
用705 然后那膏药固定
推荐南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瓷砖钻头啊,孔的精度非常高,你却用电锤,难怪会碎,不能冲击的 ...

他是刻缝,玻璃厚了。应该用大理石切割片磨的。
这种最好稀一点的胶。渗进,瓷片的土里。玻璃胶肯定恶心,AB胶太干渗不进去。试试502等水性?
要不红油漆试试。

网友:
强度:AB胶>云石胶>免钉胶>玻璃胶,你这个随便那种都能黏,推荐用玻璃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是刻缝,玻璃厚了。应该用大理石切割片磨的。
这种最好稀一点的胶。渗进,瓷片的土里。玻璃胶肯定恶心 ...

后面我是用大理石切割片。就是最里面不好磨,还有就是有地方磨得有点歪。。。
中间还用了手电钻10mm的麻花钻,弄得有点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瓷砖钻头啊,孔的精度非常高,你却用电锤,难怪会碎,不能冲击的 ...

我就是用了几秒,后面不敢用了,我用得还是电钻模式,就是带掉了下面那快瓷砖一点。我没冲击钻,只有电锤和锂电钻。。。

网友:
4楼说的云石胶可以试下,去专门制作大理石的地方有

网友C:
用云石胶,大理石厨柜都可以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云石胶,大理石厨柜都可以用这个

这是填补用得,还是502那种粘东西得?

网友:
用水晶滴胶,也可以墙面处少量玻璃胶黏上碎片,黏上后瓷砖裂缝滴502

网友:
704我觉得7系里面强度最大,牙签挑很少一点就能粘结实

网友:
万能的热熔胶啊

网友:
玻璃胶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填补用得,还是502那种粘东西得?

类似AB胶,干后是硬的

网友:
不用粘回去了,买两条装饰用阳角条,左右各粘一条,就解决了,别人还以为是玻璃的底托呢!

网友:
如果没有水的话,502,AB都可以.

如果有水的话:
受力的话,用4代塑钢泥,或者1:4金属胶
不受力的话,用玻璃胶,玻璃胶问题在于不怎么沾油漆,回头表面接缝处不好上漆

最好方案:
如果想便宜实用,对自己操作有信心的,可以用补漏王(高标号水泥)
只不过补漏王最好在1分钟内搞定,否则就固化了.

首先你要打磨下接触面.理由就是:上了胶水后,可能贴上去后会鼓起一些
打磨过后,这些缝隙可以填充胶水,贴上后不至于鼓起
贴上后,用汽车补漆笔在周围的接缝处稍微补补,如果有相似颜色的话.

如果你手艺更好的话,可以对接缝处进行抛光.
抛光最好使用抛光膏,牙膏也可以.砂纸从8000目开始,到20000目就差不多了.
因为抛光的是接缝处的补漆笔,理论上比较软.

如果你想更好的镜面效果.
可以使用8000目砂纸对补漆笔进行抛光,抛光过后用汽车亮面漆进行喷涂.
喷涂后,如果没有镜面效果,使用8k-2w目的砂纸逐步抛光.

这么干完后,基本可以达到原先的镜面效果.
祝楼主折腾顺利,折腾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