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帮妹妹改装大白台灯diy

楼主(2019-09-19):
这个大白台灯用了一段时间电池不耐用了。拆开改装下。
第一次发帖 经验不足 本人电子小白,还请多多指教。
主角样子,

主角样子

主角样子

拆开后的样子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背面
要用到的充电小板,把线接上。电池是酷派的手机电池
原电路板的接线全拆了,只把开关留着用。
小板放在这个位置宽度刚好,在热熔胶固定下。
原电路板装上
测试下效果,很亮!

最后再把电池固定一下
盖上后壳,刚好盖上(后面的口有点大。。)
充电试试 ok
最后再来张效果图
谢谢

网友:
这种台灯伤眼睛啊

网友:
铅酸电池用不住,改锂电池供电效果好多了。

网友A:
这个玩意对眼睛不好,亮度低光偏蓝还刺眼,换低压卤素吧

网友:
光色不好,太刺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玩意对眼睛不好,亮度低光偏蓝还刺眼,换低压卤素吧

就是偶尔用一下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电池

网友:
这个带保护板的4056有点浪费啊,电池本身也有保护板。楼上的朋友说对眼睛不好,用个浅黄色的板子滤个色可行?

网友:
去网吧,用在线eda,做完直接发厂家,5块板子只要5元还包邮顺丰

网友B:
加个匀光板是不是能使光更柔和点护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个匀光板是不是能使光更柔和点护眼

拆个报废的手机屏,把屏里那层磨砂材质的塑料片拿出来匀光用,效果错,已经改了两个类似这样的LED台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