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标之下焉有完卵,一键解锁有品新品试玩——HIMO C16 电动助力自行车简评

楼主(2019-09-19):
前言:
目前国家将电动车整体分为电动摩托、电动轻便摩托以及电动自行车三类,各分类中主要以体量大小和速度作为分界线,所以市面上有接近九成的电动摩托被直接定义为电动自行车。为方便对各种车型的管制,在今年实行的新国标中,电动自行车一类必须加入明显的脚踏设计以便于区别对待,而且电机功率和行驶速度都被严格的限制,这已经成为目前大多数人吐槽的热点,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新国标的执行,市面上的新机型似乎都朝着轻量化的方向发展,骑行更轻便也更易于控制。

产品的开箱:
早在前几年,小米就开始着手布局电动车市场,轻便与时尚的电动车设计,带给了我们不一样的视觉感官,最近他家又新推出一款怀旧型车型,这种在新国标之下的新产品使用体验如何呢。虽然介绍中得知车子比较小巧,但是在收到这款产品的时候感觉包装比较大,整个包装体积比50寸液晶电视的包装还要大四分之一的样子,包装尺寸规格为1540mm*370mm*860mm,外部仅有三条白色的编织带加固(验车时已经剪掉),无其他支架加固设计。

在箱体侧面贴有产品的详细介绍,从中可知车子的型号为TDR17005Z,名称为电动助力自行车C16标准版,颜色为卡其色。

内部的加固设计并不太好,仅在车子外面套有一层薄薄的气泡膜,起稳定作用的泡沫只有几小块,关键的部位只用简单的蓝色贴膜粘贴保护。

所有其他需要安装的部件均放置在篮子内,有脚踏*2、后踏板*2、大外六角安装扳手、小六角安装扳手、内六角安装扳手、说明书、钥匙和充电器。

产品的安装:
车子在使用前需要进行简单的安装,首先先装上左右骑行脚踏板,厂家配送的脚踏板型号为Yonghua—15X,安装时注意区分脚踏板的左右方向,这些在脚踏板的安装杆上已经直接标出。

根据左右标识,以车体前方为正向,左边曲柄安装左标识的脚踏板,右边曲柄则安装右标识的脚踏板。多年的骑行经验告诉我,在这种关键的安装地方,为以后拆装方便,建议在安装前,最好先在螺纹处涂抹上适当的黄油。

然后再用六角扳手将其旋紧,旋紧力道适当即可,不要上死。

接着就是将Y型车把掰正安装,需要做的就是将固定车把钢圈上下两端的六角螺丝拧掉,坐在车上根据前轮正向来调整好车把角度和方向,然后再旋紧,不过在固定圈上方的安装螺丝需要先拆下里面的硅胶保护塞,注意不要丢失就好。

接着找到车架后边放置后脚踏板的地方,按要求装上即可,至此车子安装完成。

产品的外观与细节:
车子配套使用的是四川川奇机电有限责任公司制造的48V锂电充电器,型号为CPU-4812L,额定输入功率为120W,有正规的包装设计和说明书。

壳体为灰色的ABS塑料制成,包括充电器主机在内,实测总线长约为2米左右。

接线两端均设计有散热孔结构,内置有风扇可加强散热效能。

输出端的充电插头采用yonglun三芯卡龙插设计,具有明显的防呆设计,插头指针为光滑的铜质材料,插拔过程比较顺滑。

这款电动自行车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感观上如同普通16寸自行车般大小,与我家的26寸电动山地车相比略小。整体尺寸为1500mm*610mm*1000mm,前后轮中心距为1045mm,重约为32.5Kg左右,高度与大小基本符合国人的身高体型,可轻松推入小型电梯内运送上楼。

车子在外观设计上以复古造型为主,在前方装有褐色的仿竹编篮子,比较结实宽大,可轻松容纳背包类产品的摆放,外出买菜也能提供比较便利的盛放条件。

篮子底部装有复合式的LED灯,结合了灯与喇叭的功能,既能当做照明使用,同时也能当做喇叭使用。

前方的凸镜设计能够有效集中有限的亮度投射于车子的前方,提高夜晚行车的安全性。

后尾灯设计略微宽大,底下的部分为不发光的反射板,不过它的功能仅限于前灯亮起的时候随之亮起,并不支持刹车自亮的功能。

车子的动力来源一块48V12AH的锂离子电池,可为车子在纯电状况下提供55Km的续航能力,助力骑行也能达到75Km。

电池上下两端为黑色亮面的ABS塑料外壳设计,中间部分为磨砂手感的铝合金外壳,整体比较轻巧坚固,大面积的金属外壳设计能提供比较良好的散热效能。

为避免被盗风险以及充电方便,所以电池支持可拆卸式安装,并加入了复合型电源锁,既能在外出时锁合电池避免被盗,也能当做车子的电源开关使用。在它的顶端还配有提手结构,可方便电池的取出和安装,通过背部的导轨结构,还能加固电池放置时的稳定性。

为配合电池的安装和提取,所以车子采用了翻转式座椅设计,缺点就是感觉不太稳,行驶中容易因为振动而发响。

作为承重作用的车架采用钢材制成,具有较高的理论强度,不过在钢架接合处的焊接并没有我家山地电动车的好看。

在车架前方印刷有车架的编码,并贴有一张与之对应的标签,这是车架唯一的身份编码。

车架上还能看到黏贴有3C标志。

车架采用了便捷式的无梁设计以及前踏板设计,让车子兼具有踏板车和自行车两大特点,骑行或电动能随意切换。不过踏板宽度比较小,双脚摆放并没有大踏板来的舒适,而且踏板采用的塑料感觉有点薄,刚性较大,担心用不了太长久。

作为小轮车而言,车身整体比较低矮,雨天骑行容易溅水,所以前后轮均加入了加长型金属挡泥板设计。

脚踏部分为塑料制成,前后均设计有反光板结构,与之连接的曲柄为铝合金型材。

车体右侧脚踏曲柄上连接有42T的牙盘,与之链接的链条比较光亮,能清晰看到上面印有“DTG”的LOGO字样。

链条上配有链条保护罩,能起到一定的链条防护作用,在上面可见印刷有“desingn by hime”的字样。

牙盘内侧装有车子的霍尔感应原件,可在助力骑行的时候提供骑行感知功能力,让车子智能化。

车子前后座均为宽大的高弹海绵体皮质坐垫,后座中还加入了靠背设计以及便于放脚的后踏板,配合前方的前叉避震,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行驶中振动所带来的不适,提升了乘骑时候的舒适性。

前叉避震为BAJ的产品,叉体比较光滑明亮,不过行程略小,只有不到3.5厘米,叉体的左右两侧可见加入了反光板设计,可提高夜间左右两侧来车时的发现能力。

车子前后轮的刹车系统中都采用了比较传统的110鼓刹,并在左右车把手中加入了断电刹把设计,刹车即刻断电,提高了产品的刹车安全性能,让刹车距离更短,使用更安全。

作为新国标的产品,车子的后轮采用了比较过时的250W无刷电机作为制动组件,壳体上可见印刷有电机编码,整体马力较小,好处就是比较省电。理论最高时速不会超过25Km/h,而且速度超过15Km/h还会自动发出超速警报,慢还不说,确实也有点吵。

轮组部分全部采用16寸大小的一体轮设计,不仅异常坚固,而且同心度也较高,免去了辐条轮的校调烦恼。缺点就是在避震方面比较刚性,理论上行驶起来的震感会比辐条轮组会强些。

轮胎为非真空的16寸正新电动车专用光头轮胎,胎面整体较宽,比较适合在城市马路中行驶。

左车把手上有车灯和喇叭的按钮设计,均为硅胶防水设计。

右边车把为油门把手,它的旁边有个背光式一体液晶仪表,在里面能清晰的看到车子的实际行驶时速、累计里程、电量以及使用模式,四键设计看起来也非常简单。

电池背后印有厂家LOGO的小黑盒为车子的控制器,看情况是支持防水设计的。

产品的实际使用测试:
对于一辆电动车而言,我们除了考究它的外观以外,还会对它的体型、功能以及续航能力有比较大的关注,那么这款产品的实际性能如何呢?使用前先来测试一下车子的实际重量,因为没有大型秤,所以测试过程仅以精度为50g的体重秤初略估算,首先是测试我自身的体重,显示结果为60.8Kg。

而抱起车子后,一同测试的重量为94Kg,所以初略估算车子的实际重量为33.2Kg,符合厂家对产品的宣传。

试着前后推拉车体,发现后轮无明显阻力感和异响,而且前后推拉力道基本一致,由此断定车子的电机为无刷无齿电机。在助力骑行模式下,发现车子的时速只有达到8.5Km/h才会启动助动力,而且是最少需要在这速度下,脚踏踩五圈才能被激活,感觉这设计有点坑爹。

接着就是最具有争议的续航能力测试,测试前先来看一下厂家对这款产品续航测试的说明,厂家测试的条件为国标下75Kg的人,在25度的无风天气下,以15Km/h续航测试,此款车子续航里程测试可以达到55Km。

所以,为了测试精度更加准确,而且能够直观看到测试的结果,测试中我决定采用在三维立体动态运动轨迹采集精度达到1米的专业运动手表——军拓铁腕5X智能手表,作为本次的运动里程记录仪器。

为了达到最具准确的理想结果,测试场所首选平坦、无较大坡度、无建筑的郊区国道,因此这次测试选定了广东省湛江市麻章区湖光镇中的S373国道一小段,全长总计10.8公里,路面为标准平坦的四车道。

测试环境如下图所示,这是测试线段西边的一个湖光加油站,时间为2019年8月21日早上8点43分测试续航时候的情景,可见车流量非常稀少,道路宽敞。

这是测试路段最西边的东兴炼油厂门口的情景,时间为2019年8月21日早上10点48分,可见测试续航的整条路况非常平坦,宽阔无拥堵。

好了废话不说,先来产品的纯电续航测试,测试时的天气为30度,大约有3级左右的风力,在车子充满电后,开启车子的高速模式下,连续续航测试的结果如下图所示(因为车子速度过慢,所以分为了两次续航测试。)。可见车子的实际续航能达到80.93Km左右,累计爬升132米,速度最高达到了24.8Km/h,行驶过程的速度基本较为恒定。不过测试中我也发现仪表的电量显示并不准确,当车子行驶了63.5km的时候,车子在加油门的时候,才能清晰的看到电池掉一格电,因此,如果出现开始加油门并掉一格电的情况出现,实际上也就剩下不到17Km的实际使用路程,如果经常行驶路程过远的就要注意一下。

车子的行驶速度过慢,在市区中以25Km/h的时速行驶感觉刚刚好,毕竟人流多,很难开的快,但是一到郊区的时候会非常急人,所以我决定解锁车子的最高速度。虽然厂方说没有办法解锁,但是我依旧找到了此法的通行证。通过同时按压液晶仪表盘上的上下按键,显示器中就会自动调出工程菜单设置,此时只要点击模式切换按键或者开关按键,就能自动在P10和P11间切换,而解锁速度需要在P10中进行,只需通过上下键调节中间那段数值为150Km就能彻底解锁。

为测试车子的最高时速,所以这次选取的是一条贴近海平面的平直且水平的道路,为广东省湛江市麻章区东海大桥以前的一条旧水泥路,地图上显示测试路段为4.2Km长。

在无风的天气里,所测试得到结果如下所示,可见车子在解锁后,时速达到了惊人的41.3Km/h,整段路累计爬升4米。不过车子质量略轻,在超过40Km/h的时速上就会出现轻微的摆动感,因此在解锁车速后,建议就在35Km/h左右的速度行驶即可。

为满足大家对解锁后的实际续航里程的迫切了解,因此在上面同一条马路做解锁后的续航里程测试,不过这次有所不同的是,我打算用实际生活中的加油方式进行纯电下的实测,在路况好的情况下,我尽量用最高时速行驶,不再做理想状况下的匀速续航测试。最后所测试得到的续航里程如下所示,总续航里程为50.69Km,而此时车子上的仪表显示为52.1Km,由此可以推断出,车子仪表的实际误差为每10Km会多出278m的行驶距离。

对于车子的爬坡能力,仅做一个简单的测试,一切结果均做参考。爬坡能力受制于电量大小的影响,因此车子爬坡测试均是满电下进行的,而这次选取的路段为广东海洋大学主校区东边的内环东路一段400m长的陡坡,肉眼可见坡度大约为30度左右。

不过用mate20X进行水平坡度测试,发现坡度为4度左右(三角尺对手机测试过,精度无误,测试时,一直都是头正中朝上摆放),在车子解锁后,开尽油门实测得到最大时速为25Km/h左右,速度一般。

最后来一段更陡的,选取的路段为广东海洋大学主校区西边外的大马路,是一条可以通到龙虎山庄的陡坡,目测大约有45度左右。

不过用mate20X进行测试,发现水平坡度为8度左右,实测车子无法行走,主要还是电机的马力太小,而且无减速齿轮设计。

因为发现车子的喇叭响度较小,所以在车子前方1米处特意测试了一下响度,发现最大音量仅为83.3分贝,这种响度实际上很容易在嘈杂的人流声中被淹没,感觉还不如超过15Km/h的警报音量大。

而车子在夜间行驶的时候,前灯亮度的高低也是非常重要的考虑参数,特别是在郊区无路灯的马路上,灯体的亮度直接关乎生死。前灯因为采用了凸透镜聚焦,所以车子前方亮度被集中投射成六棱形,在灯体前1米处测试亮度为7209LUX,整体的亮度比较高。

在马路上开灯基本能看清20米处的物体,不过灯光过于集中,所以前方灯光投射处非常亮,其余地方比较暗,能在前方照亮大约2米宽的地方,亮度大小可以接受,以下图片是经过尽量调试,力求接近人眼的视觉亮度效果。

尾灯在夜晚开灯后比较亮,看起来非常醒目。

因为电池容量较大,所以车子实际充电耗时为7小时55分。

总的充电耗能为0.755KWh,根据80%转化率计算,计算得到48V电池容量大小约为48V12.6Ah,非常接近厂家宣传的电池容量大小。

而电池充电时的充电功率为83.2W,非常小,由此可见,这款电动车不到一度电就能跑80Km,整体性价比还是可以接受的。

总结:
优点:车子外观设计复古时尚,并拥有干净整洁的内走线设计以及超大的车篮设计,而且车体重量轻,易于人力骑行,无电也能轻松骑行,加上续航较远,坐垫宽大,整体的骑行使用体验较为舒适。前灯亮度较高,射程也比较远,配合宽大的尾灯设计,增强了车子夜间行驶的安全性。
缺点:250W的电机启动力非常小,尾灯也不支持刹车自亮功能,特别是国标下的超速警报声无法关闭,每两秒就哔哔一声确实很烦人,而且车体的整体避震效果略硬,电量显示也并不准确,整体承重也略小,给出行也带来一定的不便,加上产品无巡航功能,在助力骑行模式下,时速也必须到达8.5Km/h后,还需脚踩五圈踏板才能被彻底激活,池防盗设计虽说人性化,但实际上属于最低级的防盗手段,整车无GPS追踪以及铁将军类的振动报警功能,对于某些注重安全意识的小区而言,电池还不能带上楼层充电,直接就是为盗窃提供便利的机会。

网友:
确实被阉割了

网友:
报警声其实就是电动车控制器在车轮超过15KM/H发一个信号给讯响器,只要把这条线拔掉就不叫了,我的已经拔了,也不影响喇叭响,就是车速25解除不了。

网友A(2019-11-14):
看看新国标把车厂逼成啥样子了……
被迫弄成各种丑爆的造型……
还走向国际?

网友B(2023-09-02):
作者发的文章基本都是各类测评。48V12A 约0.6度电就可以跑80km 也太省电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者发的文章基本都是各类测评。48V12A 约0.6度电就可以跑80km 也太省电了吧

实际结果因人而异,像我全解锁后,买差不多1Kg的东西,来回总里程会少5km,所以这种测试仅限像我这种120斤的南方小个子,东北大汉动不动就150斤或者160斤那种,三四十公里可能会是极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新国标把车厂逼成啥样子了……
被迫弄成各种丑爆的造型……
还走向国际? ...

你觉得什么样子才是正常的? 10年前的锂电池车就大部分是这种款式的,和新国标有关系?

网友:
弄了这么个玩意,也是250W电机,八方的,不会进工厂模式,可教否?
另正在考虑在后货架上安一锂电池,36V10-15安的就中。理论上50公里开外吧。